飞思卡尔在boot里面可以开中断吗?

楼主(2017-01-07):
  STM32我试过,可以开中断,因为它的中断向量表不是在hex文件!

网友A:
可以。中断跟 boot 没有必然的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中断跟 boot 没有必然的联系。

我现在想做升级透传,就是上位机既可以升级主机,又可以升级从机。然后主机的boot里面需要开2个串口。一个串口接受上位机的数据包,然后另外一个串口负责转发。

网友(2018-05-04):
楼主测试结果如何啊?

像PIC这种没有中断向量偏移是不能在BOOTLOADER中使用中断的,不知道飞思卡尔可不可以,公司正在开发这个平台,楼主最后项目有继续下去吗?

网友:
飞思卡尔是可以的,需要跳转应用后重新设置中断向量表

网友:
可以开 记得跳转app前关掉中断

网友:
中断可以开,并且中断矢量表也可以放在boot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