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3D显示路径用OpenGL还是Direct3D9

楼主(2017-01-07):
最近在开发AsuMotion二次开发的一些应用,在原来的应用添加3D显示,现在有两个选择用OpenGL或者Direct3D9,本打算用QT但觉得太麻烦了。
还有AsuMotion的二次开发程序,可以兼容Mach3软件,就是既可以运行Mach3做入门开发,也可以用我们提供的Lib做二次开发。还有我们修改了一些USB底层。

AsuMotion测试程序

个人觉得 OpenGL 简单些,对我的应用来说已经足够了!
OpenGL的程序

Direct3D9程序

楼主:
AusMotion二次开发程序态度了 没法上啊!

网友:
帮顶一下,过段时间也要搞这个了,要从数据库里取出一个三维数据,生成一个模型动画,人家要求用unity 3d
从数据库里取数据,生成模型,并且可以实时变化,用那种3D建模软件好一些?有用过的大神来说说吧

网友:
qt 可以直接上 opengl  另外opengl 还支持linux  d3d就不行了吧

网友:
OpenGL简单?你确定?到后面稍微需要些比较真实的光照,或者纹理处理的时候,各种ARB扩展和GLSL混乱的版本分支会让你生不如死……

网友:
听说还有cario,好像是这个名字。
https://www.cairographics.org/examples/

网友:
跑个题,LZ你店里的磁编码器是怎么做到12位的芯片出14bit分辨率的?
还有,只有分辨率,时间响应参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