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材的层间耐压是多少?

楼主(2017-01-07):
如题,1.6mm厚的板子,做成两层、四层或六层,层间的电压最大分别是多少?

网友:
ipc4101中应该有规定

网友(2017-04-11):
我也想知道,搜了很多地方都没有找到

网友:
得看你叠层结构

网友A:
谢谢,是否跟板材有关系,有没有单位距离的耐压的概念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是否跟板材有关系,有没有单位距离的耐压的概念啊

普通FR4板材是这样的,其他的没看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普通FR4板材是这样的,其他的没看过

40kv吗  今天打15k空气静电  7mm的隔离带被击穿  不知道这个爬电间距跟静电放电有什么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40kv吗  今天打15k空气静电  7mm的隔离带被击穿  不知道这个爬电间距跟静电放电有什么关系 ...

这个就是击穿电压,不是爬电距离。你的7mm隔离带是空气?

网友:
你要搞明白什么是电气间隙,什么是爬电距离。板材中涂层很经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击穿电压,不是爬电距离。你的7mm隔离带是空气?

pcb板材

网友D:
你的测试绝对是有问题的。15KV电压有7mm空气间距都不一定拉弧。
如果是PCB绝对不会击穿的。

网友:
印象当中,听过兴森快捷的培训提到一张PP片的耐压是200V,看你叠层中用了几张PP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的测试绝对是有问题的。15KV电压有7mm空气间距都不一定拉弧。
如果是PCB绝对不会击穿的。 ...

而事实证明就是拉弧了,能明显看到pcb里面一条亮线,pcb是在牧泰莱做的普通的fr4,。能否给出具体数据或者分析证明你的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而事实证明就是拉弧了,能明显看到pcb里面一条亮线,pcb是在牧泰莱做的普通的fr4,。能否给出具体数据或者 ...

可能是我理解错了。我的意思是板的顶和底之间耐压不会有问题。
如果是7mm距离,15KV肯定不够的。

网友:
如果是两毫米厚度的10层板,这些问题必须好好考虑了

网友E(2019-03-20):
做6层板,用1.2板厚,中间走220或者380的强电,不知道层间绝缘电压是多少

网友:
我在想,你是上下层击穿,还是通过线路,内层同一层相邻的铜箔之间击穿?比如你内层线距0.2mm,任何一点压合不良都可以造成高压击穿,小信号则不会有反应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做6层板,用1.2板厚,中间走220或者380的强电,不知道层间绝缘电压是多少

中间层我是一直不敢走220,不过我也想知道中间层能不能走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你的测试绝对是有问题的。15KV电压有7mm空气间距都不一定拉弧。
如果是PCB绝对不会击穿的。 ...

请教,我一直搞不懂,空气和PCB板,哪个耐压高?
为什么前辈们PCB上来 开槽,提高耐压?

网友:
2层板,1.6mm厚,,,上下层走ac220v没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教,我一直搞不懂,空气和PCB板,哪个耐压高?
为什么前辈们PCB上来 开槽,提高耐压? ...

空气等于裸露,耐压是比较差的。高电压无非是增加距离或是使用绝缘材料填充隔离。
PCB如果是板的两面就是环氧板的耐压
1.6mm的板耐压可以达到DC20KV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教,我一直搞不懂,空气和PCB板,哪个耐压高?
为什么前辈们PCB上来 开槽,提高耐压? ...

开槽是怕环境不好的时候,有灰尘堆积,一潮湿就会漏电过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中间层我是一直不敢走220,不过我也想知道中间层能不能走  ...

西门子的PLC中间走220的,

网友:
对于固体绝缘,安规标准里面的距离一般都不是特别高,实际中往往会多留一些。

网友H(2020-04-17):
四层板,顶层和第二层之间距离特别近,0.2mm,顶层走500VDC,第二层走GND,能扛过去么?
这个问题跟上面的中间层走220VAC实际上是差不多的。
前面那些所谓的几十KV都是闹着玩的,实际pcb运行时不可能耐受那么高的电压而可靠运行,一定要有降额考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教,我一直搞不懂,空气和PCB板,哪个耐压高?
为什么前辈们PCB上来 开槽,提高耐压? ...

开槽只能提高爬电距离,不能提高clearence.

网友(2020-08-07):
引用 网友G:
请教,我一直搞不懂,空气和PCB板,哪个耐压高?
为什么前辈们PCB上来 开槽,提高耐压? ...

你还不懂开槽的真正意义……
那么就有击穿和爬电的概念在这
PCB板材击穿电压肯定远大于空气,那么,空气击穿的电压又高与爬电,在有限的PCB空间,做到足够的爬电间距,那就只能把爬电距离改成空气击穿的距离,怎么办?

网友(2023-06-20):
我修变频器和电镀电源的经历,ABB的ACS800变频器,直流母线为540V左右,多层线路板有弱电线路从大面积母线铜箔下方通过,环境湿度较大或主电路损坏时,线路板击穿鼓包的情况还是挺多的。CRS的电镀电源,母线电压也是这么高,它设计成母线正负在线路板的正面和反面,某硬件版本的线路板很容易母线正负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四层板,顶层和第二层之间距离特别近,0.2mm,顶层走500VDC,第二层走GND,能扛过去么?
这个问题跟上面的 ...

耐压测试能过,但这样的产品在用户手里往往容易击穿。因为现场环境可能是湿度大或温度高或有导电粉末或有腐蚀性气体,这样的设计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返修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中间层我是一直不敢走220,不过我也想知道中间层能不能走  ...

600V经常走,220V 对中间层根本不算什么 PP层厚度完全满足要求,
如果因为对电流有要求那只能是表面层的三分之一,不能过大电流

网友:
我有一个测电压的表头用的6层板,1.6厚,反正300伏确实没事,再高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