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PLC通讯数据帧 的校验方式

楼主(2017-01-08):
数据帧格式如下:

序号(1字节)+命令(1字节)+数据长度(1字节)+数据(3字节)+校验(2字节)
10                  01                  03                         3C 31 3E         BF 25

10 01 03 3C 31 3E BF 25
11 01 03 3C 31 3E C9 91
12 01 03 3C 31 3E 52 4D
13 01 03 3C 31 3E 24 F9
14 01 03 3C 31 3E 75 D4
15 01 03 3C 31 3E 03 60
16 01 03 3C 31 3E 98 BC
17 01 03 3C 31 3E EE 08
18 01 03 3C 31 3E 3A E6
19 01 03 3C 31 3E 4C 52
1A 01 03 3C 31 3E D7 8E
1B 01 03 3C 31 3E A1 3A
1C 01 03 3C 31 3E F0 17
1D 01 03 3C 31 3E 86 A3
1E 01 03 3C 31 3E 1D 7F
1F 01 03 3C 31 3E 6B CB

10 01 03 3C 31 3E BF 25
11 01 03 3C 31 3E C9 91
12 01 03 3C 31 3E 52 4D
13 01 03 3C 31 3E 24 F9
14 01 03 3C 31 3E 75 D4
15 01 03 3C 31 3E 03 60
16 01 03 3C 31 3E 98 BC
17 01 03 3C 31 3E EE 08

序号是从10加到1F,然后又回到10,最后2个字节是校验。
但不知道是何种校验方式,猜测是CRC16,
但用软件遍历了所有CRC16的多项式,都对不上。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是什么校验方式。

网友(2018-08-11):
搞定了没?

楼主:
没有搞定,没搞了。

网友A:
第一个字节是累加和校验

网友(2019-05-21):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字节是累加和校验

算了一下,第一个字节是前面几位的校验和,最后那个字节呢?我最近也在学这个modbus的通讯

网友(2019-09-01):
引用 网友B:
这种自定义的校验,能把人折腾死,自己做的一款通讯协议,是CRC16的变种,每一次的校验结果都不一样,在调 ...

一年之后,打开查BUG.会不会傻眼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