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 读出时间不正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01-08):
用STC12C 5412AD  芯片 12 M晶体,程序是用 公版程序,程序用于另一个板子(STC 12C5A62S2 4M)可以正常运行。

现像为:  FF 02 FF 09 05 11,FF 02 FF 05 59 最后一位,秒可以读出,最大变化到59 后,就变成7F, 其他位读出不对。

按理接线是对的,驱动也是对的! P1 口有AD转换,  只用P1.0,与P1.1用作AD。

网友A:
是不是没有BCD转换?

网友B:
时序不对吧?贴程序看看。

网友:
按你说的所有都没问题,那就是遇见鬼了

网友:
&0x3f........

网友:
速度快,增加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有BCD转换?

程序在另一款板子上是Ok的!~~~可以正常读出来显示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序不对吧?贴程序看看。

sbit RST = P1^2;
sbit IO  = P1^4;
sbit SCK = P1^5;

uchar time_buf[8] = {0x20,0x10,0x0c,0x05,0x0F,0x08,0x55,0x02};//³õ
unsigned char idata Rec_buf[1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unsigned char idata Ctrl_buf[1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Ôö¼Óds1302******/

#define ds1302_sec_add                        0x80                //ÃëÊý¾ÝµØÖ·
#define ds1302_min_add                        0x82                //·ÖÊý¾ÝµØÖ·
#define ds1302_hr_add                        0x84                //ʱÊý¾ÝµØÖ·
#define ds1302_date_add                        0x86                //ÈÕÊý¾ÝµØÖ·
#define ds1302_month_add                0x88                //ÔÂÊý¾ÝµØÖ·
#define ds1302_day_add                        0x8a                //ÐÇÆÚÊý¾ÝµØÖ·
#define ds1302_year_add                        0x8c                //ÄêÊý¾ÝµØÖ·
#define ds1302_control_add                0x8e                //¿ØÖÆÊý¾ÝµØÖ·
#define ds1302_charger_add                0x90
#define ds1302_clkburst_add                0xbe

void ds1302_init(void)           //OK
{
        RST=0;                        //RST½ÅÖõÍ
        SCK=0;                        //SCK½ÅÖõÍ
}

void ds1302_write_byte(uchar addr, uchar d)
{
        uchar i;
        RST=1;                                        //Æô¶¯DS1302×ÜÏß
        //дÈëÄ¿±êµØÖ·£ºaddr
        addr = addr & 0xFE;   //×îµÍλÖÃÁ㣬¼Ä´æÆ÷0λΪ0ʱд£¬Îª1ʱ¶Á
        for (i = 0; i < 8; i ++) {
                if (addr & 0x01) {
                        IO=1;
                        }
                else {
                        IO=0;
                        }
                SCK=1;      //²úÉúʱÖÓ
                SCK=0;
                addr = addr >> 1;
                }
        //дÈëÊý¾Ý£ºd
        for (i = 0; i < 8; i ++) {
                if (d & 0x01) {
                        IO=1;
                        }
                else {
                        IO=0;
                        }
                SCK=1;    //²úÉúʱÖÓ
                SCK=0;
                d = d >> 1;
                }
        RST=0;                //Í£Ö¹DS1302×ÜÏß
}

//´ÓDS1302¶Á³öÒ»×Ö½ÚÊý¾Ý
uchar ds1302_read_byte(uchar addr) {

        uchar i,temp;
        RST=1;                                        //Æô¶¯DS1302×ÜÏß
        //дÈëÄ¿±êµØÖ·£ºaddr
        addr = addr | 0x01;    //×îµÍλÖøߣ¬¼Ä´æÆ÷0λΪ0ʱд£¬Îª1ʱ¶Á
        for (i = 0; i < 8; i ++) {
                if (addr & 0x01) {
                        IO=1;
                        }
                else {
                        IO=0;
                        }
                SCK=1;
                SCK=0;
                addr = addr >> 1;
                }
        //Êä³öÊý¾Ý£ºtemp
        for (i = 0; i < 8; i ++) {
                temp = temp >> 1;
                if (IO) {
                        temp |= 0x80;
                        }
                else {
                        temp &= 0x7F;
                        }
                SCK=1;
                SCK=0;
                }
        RST=0;                                        //Í£Ö¹DS1302×ÜÏß
        return temp;
}
//ÏòDS302дÈëʱÖÓÊý¾Ý
void ds1302_write_time(void)
{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control_add,0x00);                        //¹Ø±Õд±£»¤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sec_add,0x80);                                //ÔÝͣʱÖÓ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charger_add,0xa9);            //ä¸Á÷³äµç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year_add,time_buf[1]);                //Äê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month_add,time_buf[2]);        //ÔÂ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date_add,time_buf[3]);                //ÈÕ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hr_add,time_buf[4]);                //ʱ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min_add,time_buf[5]);                //·Ö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sec_add,time_buf[6]);                //Ãë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day_add,time_buf[7]);                //ÖÜ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control_add,0x80);                        //´ò¿ªÐ´±£»¤

}
//´ÓDS302¶Á³öʱÖÓÊý¾Ý
void ds1302_read_time(void)
{

        time_buf[1]=ds1302_read_byte(ds1302_year_add);                //Äê

        time_buf[2]=ds1302_read_byte(ds1302_month_add);                //ÔÂ

        time_buf[3]=ds1302_read_byte(ds1302_date_add);                //ÈÕ

        time_buf[4]=ds1302_read_byte(ds1302_hr_add);                //ʱ

        time_buf[5]=ds1302_read_byte(ds1302_min_add);                //·Ö

        time_buf[6]=(ds1302_read_byte(ds1302_sec_add))&0x7f;//Ã룬ÆÁ±ÎÃëµÄµÚ7룬±ÜÃⳬ³ö59

        time_buf[7]=ds1302_read_byte(ds1302_day_add);                //ÖÜ

}

if(RTCOK_fag==0)   读出并上传时间数据~
                    {Rec_buf[0]=0x55;
                          delayms(10);

                         ds1302_read_time();
                         Rec_buf[0]=0x55;
                        Rec_buf[1]=time_buf[1];//年
                       Rec_buf[2]=time_buf[2];  //月
                      Rec_buf[3]=time_buf[3];    //日
                      Rec_buf[4]=time_buf[4];      //时
                     Rec_buf[5]=time_buf[5]; //分
                     Rec_buf[6]=time_buf[6];//秒
                    Rec_buf[7]=0xE5; //
                  Rec_buf[8]=0xaa;//
             send1();//串口发送数据据!

                        }

主要程序!!

楼主:
引用 楼主:
sbit RST = P1^2;
sbit IO  = P1^4;
sbit SCK = P1^5;

加上拉电阻 加延时可以读出时间了。但是修改不了,,可能还是速度问题:

调了一个晚上:

void ds1302_write_byte(uchar addr, uchar d)
{
        uchar i;
        delay100us(200); //加延时
        RST=1;
        delay100us(200);                                        //启动DS1302总线
        //写入目标地址:addr
        addr = addr & 0xFE;   //最低位置零,寄存器0位为0时写,为1时读
        for (i = 0; i < 8; i ++)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if (addr & 0x01) {
                    _nop_;
                   _nop_;
                   _nop_;
                        IO=1;
                        }
                else {
                    _nop_;
                        _nop_;
                        _nop_;
                        IO=0;
                        }
                SCK=1;      //产生时钟
                SCK=0;
                addr = addr >> 1;
                }
        //写入数据:d
        for (i = 0; i < 8; i ++) {
                if (d & 0x01) {
                    _nop_;
                        _nop_;
                        _nop_;
                        IO=1;
                        }
                else {
                    _nop_;
                        _nop_;
                        _nop_;
                        IO=0;
                        }
                SCK=1;    //产生时钟
                _nop_;
                SCK=0;
                d = d >> 1;
                }
        RST=0;                //停止DS1302总线
}

上面延时还是不行!
谁有这方面的经验 告诉一下!!!!

网友C:
买个便宜的逻辑分析仪,几十块钱那种,AXpro, 抓一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便宜的逻辑分析仪,几十块钱那种,AXpro, 抓一下波形。

求淘宝地址!!!!

网友D:
LZ,试下,看是否能解决问题
uchar ds1302_read_byte(uchar addr) {

        uchar i,temp;
        RST=1;                                        //此处RST 应该改为DS1302_CS
        addr = addr | 0x01;
        // Send Addr
        for (i = 0; i < 8; i ++)
       {
                if (addr & 0x01) {
                        IO=1;
                }
                else {
                        IO=0;
                 }
                SCK=0;
                addr >>=  1;
                SCK=1;
     }

        //Read Data
        for (i = 0; i < 8; i ++) {
               SCK=0;
                temp >>=  1;
                if (IO) {
                        temp |= 0x80;
                        }
                else {
                        temp &= 0x7F;
                        }
                SCK=1;

                }
        RST=0;                                        //此处RST 应该改为DS1302_CS
        return temp;
}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试下,看是否能解决问题
uchar ds1302_read_byte(uchar addr) {

"DS1302_CS   " 我的这个不是定义是这个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DS1302_CS   " 我的这个不是定义是这个啊!

好吧,你这个RST实际是连DS1302的CS脚吧?我是建议你名字改一下,不过你要用RST也行。用我的程序替代你的程序,看是否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吧,你这个RST实际是连DS1302的CS脚吧?我是建议你名字改一下,不过你要用RST也行。用我的程序替代你的 ...

好的!我试试下!

网友(2017-02-15):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试试下!

我记得还要解锁才能写的,不知道怎么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