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时,大家交流一下如何固定作品

楼主(2017-01-0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我用的一家的3d打印机,基板是玻纤板(玻纤下面铝基板发热),隔开2mm,打一个孔。然后打印的时候,选择底座,底座就能固定在孔上了。很少出问题。

网友:
铝板热床,贴黄色高温胶带,很宽那种,第一层高度合适的话,从未失手,冷了用手扳一下就出来,底部光滑。热床PLA 60度, ABS没有试过。
底部面积大的,散热快,编程时候增加裙边面积和层数。

网友:
For ABS Material: Hair spray is the best.
You don't need waste material and time to print a base.
It is highly recommend to enclose the hot bed to a closed chamber, open to the air is not good for ABS printing.

网友A:
不外乎热床、美纹胶带、上胶和洞洞板。
热床PLA 70度,ABS 110度,但一般的150W热床都上不了110度。
美纹胶带,耐高温3D打印专用,淘宝一大堆。
上胶比较方便可以用PVP固体胶、或者专用胶;对于玻璃表面,PVA固体胶、白乳胶完全没用。
洞洞板就是一般的洞洞板,用单面玻纤的即可。
PLA一般热床效果就会很好。
ABS可以在热床的基础上加上美纹胶带或者PVP固体胶,当然可以两种一起上,打印完要泡水才能取下来。

网友B:
蓝色的这种高温美纹胶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蓝色的这种高温美纹胶带

顶一个,我也是用这种纸胶带,然后打印一层基板再往上打印

网友C:
用那种文具固体胶水(外形类似口红)涂一层就可以固定得很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那种文具固体胶水(外形类似口红)涂一层就可以固定得很牢了。

你说的是德国UHU固体胶吧,用过,真心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德国UHU固体胶吧,用过,真心不好用

固体胶有两种 一种PVP一种PVA,PVP固体胶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有人提议:

3D打印机的作品固定可以试试木工用的白乳胶,刷上去等稍微干了再打印。 ...

这个方法应该是最好的
我用3D打印机3年,自制打印机也大于10台,什么方法都用过

最好的应该是 塔尔时代 那种带孔的基板,但是也是基于基板不被堵
其次是乳白胶

美纹纸方案应该是最次的

关键点来了:
其实要粘牢固,最好是像makbot那种在最下面打印一个底层。只可惜现在免费的切片软件,包括很多收费的都不能实现

网友:
我用的是毛玻璃,均匀涂一层薄薄的704硅胶,半干不干的时候开始打。

网友F:
首先是平台材料,根据网上的经验总结最好的是贴PEI片,表面稍微用砂纸磨一下更好,不过PEI很贵,而且国内很少平整的薄片,我问过说是要2mm才会平,200mm正方形一片价钱200多。老外从ebay可以买到零点几mm的薄片,不过美金折人民币也差不多要这个价,还没算国际运费,所以PEI国内基本没人用。
然后是茶色高温胶带(电工应该很熟悉了)或者绿色PET胶带,我目前用的是PET胶带,效果还可以。
另外还有淘宝商家在卖一种带logo的磨砂贴膜,据说效果也可以,好像是PC材质。
最后就是所谓的碳硅晶平台,不知道是什么鬼材料,吹得神乎其神,也不便宜,听用过的人说很容易刮花,并不耐用。

接下来是涂胶,白乳胶和PVP固体胶都可以,最方便当然是即涂即干的固体胶了。另外老外很喜欢用发胶或丙酮+ABS溶液,但据我所知国内用的人很少。
涂胶的缺点是打完比较难拆,经常需要整块玻璃拆下来泡水,还有不少人把玻璃敲烂了的……

如果是贴了膜再涂胶,有可能会粘得太牢而把膜掀起来,所以一般贴膜后就不会再涂胶,但是贴膜打ABS偶尔还是会翘边(例如环境温度太低或者模型有尖细的角),不贴膜每次都涂胶的话底面接触面积大的模型(例如外壳)会很难拆,反正还是各有缺点,目前来看还没有一种100%完美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要打印一个底层啊。这个底层迟些可以轻松的撕开抛弃。

否则白乳胶粘在外壳上,好难看。 ...

白乳胶涂得均匀的话还行,泡水再刷一下不会有太多残留。
打了raft撕下来的表面也很难看,外壳还是镜面最好看,所以我都是贴膜不涂胶。

网友G:
我有几台MakerBot Z18,没有热床,不用贴纸,很牢固,很平稳,尤其是取下模型的时候,很平齐,很好取,建议参考下

网友:
一般我在白天开始打印东西,晚上打印剩余部分,刚开始温差大,持续降温会容易发生翘边。

网友:
绿色的PET膜,比茶色高温胶带厚一些,沾水贴上然后用信用卡刮到完全没水泡,放一晚上等水干透了就可以了(当然第一次打最好还是不要直接上110度,否则少量剩余水汽沸腾会起泡)。

网友:
茶色高温胶带(电工应该很熟悉了)过炉子用那种。

一般用的比较窄 10mm宽,3d打印一般50-100mm宽的,贴平的话可以用好久,烂了撕掉可以在贴。

好处冷了容易拿下来,表面光滑,粘性不错,涂胶买次都要图,还要等干,麻烦,不均与也是问题。

至于很多黑科技板啊,贴膜啊,胶水啊都有缺点的,不耐用,还有就是贵。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有几台MakerBot Z18,没有热床,不用贴纸,很牢固,很平稳,尤其是取下模型的时候,很平齐,很好取,建议 ...

没热床是不可能打ABS的,收缩率太大,不加热100%翘。

网友:
高温不干的固体胶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首先是平台材料,根据网上的经验总结最好的是贴PEI片,表面稍微用砂纸磨一下更好,不过PEI很贵,而且国内很 ...

两块玻璃  中间滴几滴白乳胶进去,   然后相互摩擦     直到全部涂到,   然后在把两块玻璃从侧面扯开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块玻璃  中间滴几滴白乳胶进去,   然后相互摩擦     直到全部涂到,   然后在把两块玻璃从侧面扯开即 ...

白乳胶我都是直接用手指抹开,目测差不多均匀就算了。
现在多数用固体胶,打多大的模型就大概涂多大的面积,方便快捷。

网友F:
这个外壳就是PET膜上打的,PLA,65度热床,环境温度30度。
AA字母中间那两个小点也能粘得住不移位,效果算是不错了。

网友:
3M 耐高温美纹纸,型号244,最好能配合热床使用,在热床还是热的时候将打印完的物件取下,冷了会比较费力。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没热床是不可能打ABS的,收缩率太大,不加热100%翘。

用的pla材料,不翘边,没热床,这个机器价值在6万左右,效果不错,打螺丝可以和螺母拧上,打手环很柔软可以变形伸缩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的pla材料,不翘边,没热床,这个机器价值在6万左右,效果不错,打螺丝可以和螺母拧上,打手环很柔软可 ...

我只是告诉你没热床是不能打ABS的,打PLA基本上没啥难度。

网友:
楼上胡大师还啥不能!

网友:
那种黄色的高温胶就很好用啊,打这么薄的东西都无压力

打完了倒点酒精上去,等一会拿铲刀一铲就下来了

等酒精干了胶还可以重复用

网友:
上玻璃后pvp啊

网友:
用一种纸质的胶带。

网友H:
Glass bed and hair spray is the best combination.
In chinese: (玻璃床 + 发胶)

Hair spary:
1. Aquanet unscented super extra hold
2. Garnier Fructis style 4 from walmart
3. Garnier Fructice #5

There are more discussion on this forum:
Aluminum to Glass or Garolite with hair spray.

网友:
我 的机器配了一点那种黄色的高温双面胶
粘的比较结实,比较难弄下来,比较薄的东西,弄下来就变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Glass bed and hair spray is the best combination.
In chinese: (玻璃床 + 发胶)

Hair spray和ABS Juice都是比较早期的玩法了,现在国外比较流行的是PEI膜。
其实白乳胶和PVP胶也都挺好用,很多时候不是粘不牢,反而是粘得太牢拆得很辛苦,我以前涂胶打PLA都不敢开热床,开了就要上小刀撬才能拆下来。
后来看见老外说PEI膜效果很好,就在淘宝问了几家,答复都是从一根棒料上切下来的,切不了太薄,而且价格很高,就放弃了。
退而求其次的两个选择就是PI膜(茶色高温胶带)和PET膜,PI膜用的人不少,所以我就决定尝一回螃蟹买了PET膜,实际效果也是挺满意的,热床大于50度时粘得很牢,冷却到30度左右就自动分离,而且挺耐用,贴了几个月性能也没下降。

网友:
我一直用的都是普通的木纹纸胶带,开了热床粘的也很牢。木纹纸便宜,易得,不过打完后拿下打印件时容易撕破,常需要更换。看了楼上说的PI膜不错,值得一试。

网友:
我业余就弄3D打印的,一般用PVP胶棒+热床打PLA。ABS没有打过。PVP胶加热干燥后PLA的附着力很好,打印完冷却后,PVP胶会自然吸水,又变得粘粘的,比较方便取件和清洗。不过每打一次,取件后需要再用胶棒涂一下,不然粘不住。几次以后胶比较厚了需要用水洗。https://item.jd.com/1851637.html

网友:
我打abs时用那种茶色高温胶带,并且热床要加热到130度左右才结实,100°的热床有时候就会中途掉下来,PLA应该相对简单些,热床温度不用那么高

网友:
tb上有一家做3D打印机的,同时也出售一种贴纸,比较厚的,一面是3M胶,另一面是有纹理的表面,试下来效果相当好,完全不逊于国外品牌。不知道提品牌是否违规,所以具体牌子就不写了。胶棒、3M的高温贴纸我都用过,去年打掉了50多卷pla,20多卷polymax,这个是试下来最好的选择,性价比最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列出店家和品牌吧,方便大家。

tb关键字是“闪铸科技 打印贴纸”,对标的是BuildTak的贴纸。Buildtak一张要卖100多人民币,实际上非常脆弱,很容易在把件撬下来的时候连贴纸一起损坏掉。闪铸这个只要13块一张,看起来没那么精致,实际上却强韧不少,同时附着力也很够,反复使用也没有问题。

这是我实际打印的效果,这个是模型飞机的机翼,单层壁厚打印的,底部也没办法打Brim,所以基本上就靠单层壁厚附着,只要起翘,基本上就没法接起来了。

armok不妨用04机尝试下打印这个机翼,在thingiverse有试打stl可以下载,我没有发URL的权限,所以你自己自己搜下了,thing:998525

网友:
推荐雅倩的发胶,喷上薄薄一层,干了以后就有点黏,然后再打印就不容易翘了。

网友I(2017-02-14):
淘宝搜“高温双面胶”,我用这种胶带打印PLA、ABS、尼龙不开热床都没问题(ABS和尼龙不打裙边会有轻微的翘边,不细心看不到)。下图是尼龙试打样品

网友(2017-05-15):
美纹纸胶带不错。CSD高级特殊胶带,胶带的纸筒上这么标的。这次寄回去的热床上有未撕掉的,莫大可以让峰兄留意一下。

网友:
打印PLA的时候都是热床+玻璃,模型小的和玻璃有接触的地方自己在放模型的时候手动增大接触面积,打完之后用美工刀削一下就好

网友(2017-07-06):
我用的PVC垫,可以多次反复使用,打印前先用固体胶水涂一下,大印大件物品材料会收缩翘边,要求高的可以上加热床

网友(2017-10-21):
引用 网友A:
不外乎热床、美纹胶带、上胶和洞洞板。
热床PLA 70度,ABS 110度,但一般的150W热床都上不了110度。
美纹胶 ...

可以3d打印么,pla的效果最好?有个外壳比较头疼,30套。多不多,少不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淘宝搜“高温双面胶”,我用这种胶带打印PLA、ABS、尼龙不开热床都没问题(ABS和尼龙不打裙边会有轻微的翘 ...

接活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外壳就是PET膜上打的,PLA,65度热床,环境温度30度。
AA字母中间那两个小点也能粘得住不移位,效果 ...

感觉很不错啊,自己打印的么,可否推荐个打印的地方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方法应该是最好的
我用3D打印机3年,自制打印机也大于10台,什么方法都用过

接活么?

网友J:
我可以说我是用果酱里的糖浆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J:
我可以说我是用果酱里的糖浆吗

很多老外用发胶,果酱糖浆还是第一次听,不怕惹蚂蚁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多老外用发胶,果酱糖浆还是第一次听,不怕惹蚂蚁么?

后来用固体胶了,果酱是着急信手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