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IGT6视频、图像处理器的资料共享,超值的资料

楼主(2017-01-08):
STM32F429IGT6视频、图像处理器的资料共享,超值的资料

STM32F429IGT6    1 MB Flash ,256 kB RAM ,180 MHz 32-Bit Microcontroller - LQFP-176

如果您发现商品信息不准确,欢迎纠错
核心处理器:ARM Cortex-M4
核心尺寸:32-位
速度:180MHz
连接性:CAN,EBI/EMI,I2C,IrDA,LIN,SPI,UART/USART,USB OTG
外设:欠压检测/复位,DMA,I2S,LCD,POR,PWM,WDT
I/O 数:140
程序存储容量:1MB(1M x 8)
程序存储器类型:闪存
RAM 容量:256K x 8
电压 - 电源(Vcc/Vdd):1.8 V ~ 3.6 V
数据转换器:A/D 24x12b,D/A 2x12b
振荡器类型:内部
工作温度:-40°C ~ 85°C(TA)
封装/外壳:176-LQFP
供应商器件封装:176-LQFP(24x24)

网友:
感谢分享  下载下来看看 建议楼主截图下 要不然需要下载下来才行

网友A:
你买的开发板有链接吗?

网友:
资源还是很丰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的开发板有链接吗?

你好,我只是分享下资料,没有开发板,我也想做,现在比较忙。大家可以考虑一起做。

网友:
顶一个,看起来蛮有意思的

网友B:
与视频 图像没有任何关系啊??

网友:
没看到 图像处理 相关的东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视频 图像没有任何关系啊??

你好,这个芯片主要是针对视频与图像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芯片主要是针对视频与图像处理。

手册好像没有设计到视频,图像。。。

能干图像处理就很不错了,m4的性能应该还不够。

网友:
下载几遍01.zio文件解压总说它不完整,

网友:
改下压缩吧,这个好像用什么好压干的吧。

网友:
楼主做个开发板呗

网友:
最好是核心板,加底板

楼主:
大家有什么建议与设计想法一块讨论下吧,一块做吧。

网友:
32位SDRAM,别弄16位的,鸡肋

网友:
24位RGB液晶

网友C:
做了个小板子,可以用OV模块来采集视频和接LCD,

网友D:
和视频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视频有什么关系?

你好,有关系的。这个是针对简单的视频与图像处理的ARM Cortex-M4F。

楼主:
相关的资料转过来的,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1. 首先感谢amobbs论坛,感谢坛友们过去对XXX电子的支持。
2. FreeRTOS最大的优势就是开源免费,商业使用的话不需要用户公开源代码,也不存在任何版权问题,是当前小型嵌入式操作系统
   市场使用率最高的。去年的全球嵌入式市场分析报告中,FreeRTOS占据了22%。
3. 关于教程的原创声明:本教程参考了FreeRTOS,embOS,uCOS和RTX的官方在线资料,其余FreeRTOS方面的资料未做任何参考。
4. 配置的每个例子都含MDK和IAR两个版本,MDK请使用MDK4.7X及其以上版本,含MDK5.XX,IAR固定为使用7.5版本,其余版本未做测试。
   每个例子的编写和注释都比较规范,查看代码时请将编辑器的缩进参数和TAB设置为4来阅读。

=========================================================================
STM32F429配套例子和教程:
教程百度云:链接:http://pan.baidu.com/s/1skWJ7Hz 密码:n2st
例子百度云:http://pan.baidu.com/s/1c1ETj8G  密码:bs5g

网友:
安福莱的?

网友:
mark以下,留着备用。。。

楼主:
资料是它的,芯片是ST的。

网友E:
这个可以搞图像处理?
性能这么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可以搞图像处理?
性能这么强吗

可以搞图像处理的,集成图像处理的外设部分。

楼主:
STM32F429资料:
基础资料下载总连接 :
【百度网盘链接】  压缩包+文件夹: http://pan.baidu.com/s/1hs2tyeg

独立关键文件下载链接:
标准例程-HAL库版本: http://pan.baidu.com/s/1i4J4NjR
标准例程-寄存器版本:http://pan.baidu.com/s/1pLneJGJ
UCOS学习例程:http://pan.baidu.com/s/1o8D3pZs
EMWIN学习例程:http://pan.baidu.com/s/1i4KOMyT
LWIP学习例程: http://pan.baidu.com/s/1c1NcKV2
《STM32F429开发指南-HAL库版本》: http://pan.baidu.com/s/1nu5P04D
《STM32F429开发指南-寄存器版本》:http://pan.baidu.com/s/1i4TEkcP
《STM32F429 UCOS开发手册》:http://pan.baidu.com/s/1nvjLaXF
《STM32F429 EMWIN开发手册》:http://pan.baidu.com/s/1nv3xOCh
《STM32F429 LWIP开发手册》:http://pan.baidu.com/s/1i5K0ZiP

核心板:

从图1.1.2.1可以看出,STM32F429核心板的板载资源十分丰富,可以满足各种应用的需求,完全可以独立使用。整个核心板的外形尺寸为65mm*45mm大小,非常小巧,并且,采用了贴片板对板连接器,使得其可以很方便的应用在各种项目上。
       ALIENTEK STM32F429核心板板载资源如下:
◆  CPU:STM32F429IGT6,LQFP176,FLASH:1024KB,SRAM:256KB
◆  外扩SDRAM:W9825G6KH,32M字节
◆  外扩NAND FLASH:MT29F4G08,512M字节
◆  外扩SPI FLASH:W25Q256,32M字节
◆  外扩EEPROM:24C02,256字节
◆  2个板对板接口(在底部),引出110个IO,方便接入各种底板
◆  1个5V&3.3V焊点,支持外接电源或输出电源给外部
◆  1个Micro USB接口,可作USB SLAVE/HOST(OTG)使用
◆  1个电源指示灯(蓝色)
◆  1个状态指示灯(红色)
◆  1个TTL串口(USART1)
◆  1个复位按钮,可用于复位MCU和LCD
◆  1个功能按钮,WKUP,可以用作MCU唤醒
◆  1个RGB LCD接口,支持RGB接口的LCD屏(RGB565格式)
◆  1个SWD调试接口
ALIENTEKSTM32F429核心板的特点包括:
1)  体积小巧。核心板仅65mm*45mm大小,方便使用到各种项目里面。
2)  接口丰富。核心板自带了串口、SWD调试接口、RGB LCD屏接口、USB接口和3.3V&5V电源接口等,并通过板对板接口,引出了110个IO口,满足各种应用需求。
3)  资源丰富。核心板板载:32MB SDRAM、32MB SPI FLASH、512MB NAND FLASH和EEPROM等存储器,可以满足各种应用需求。
4)  性能稳定。核心板采用4层板设计,单独地层、电源层,且关键信号采用等长线走线,保证运行稳定、可靠。

5)  人性化设计。各个接口都有丝印标注,使用起来一目了然;接口位置设计合理,方便顺手。

网友:
你自己设计的板卡还是?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做了个小板子,可以用OV模块来采集视频和接LCD,

晒一晒板子呗!坐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晒一晒板子呗!坐等

上面不是我做的板子。我是分享的资料,大家可以去下载点资料,学习下。

楼主:
ARM Cortex-M4内核有关资料,对了解STM32F4有帮助。

网友:
不是一家的?

楼主:
你好,我是只是共享下STM32F429IGT6芯片的相关资料,是供给大家学习的。我不是做板子的,也不是厂家的。

楼主(2017-02-22):
好像立创商城有 STM32F429IGT6 配套的SDRAM,大家可以去看看,扩展存储器用的,

网友G:
STM32F429IGT6好像只能接16位的SDRAM

楼主:
引用 网友G:
STM32F429IGT6好像只能接16位的SDRAM

16位也够了,内部RAM很大的。

网友(2017-04-06):
你好,文件下载后,解压提示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