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db 文件 是什么数据库文件?

楼主(2017-01-08):
有个软件中有几个db文件,我想打开分下下里面的内容,但不知道用什么工具打开?

如何判断*.db 文件 是什么数据库文件?

网友A:
并不能判断,后缀不是强制性的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不能判断,后缀不是强制性的标准

楼主的意思可能是根据数据的内容判断。。。

网友:
notepad++ 打开看一下文件头,不行就用winhex打开看一下

网友:
有个软件 FileAnalysis ,可以看看

网友:
只需判断是不是你要的文件即可

网友:
可能是sqlite

网友:
每个数据库都导一下试试

网友:
文件格式可以自定义的。你用哪个数据库能打开无乱码才能确定是哪个数据库的

网友:
也可以用UltraEdit 打开看一下文件头.......

网友:
这得看是否有加密,若没有加密,使用UltraEdit打开一看便知,若有加密就不好判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