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个关于74系列的芯片总结,觉得还不错,发给大伙参考

楼主(2017-01-08):
看到一个关于74系列的芯片总结,觉得还不错,发给大伙参考

网友:
很好,值得收藏!

网友:
要是excel格式就比较爽。。

网友:
好资料,留存备用

网友:
谢谢共享,收藏备用~~~~~~~~~~~~~~~~~~

网友:
那个翻译太恶心

网友:
这个是找度娘翻译的么~~

网友:
还是讲讲常用的芯片和用法更好。比如,一般我用

网友:
手机误按了。用74

网友:
手机误按了。用74hc14做方波发生器,加二极管和电阻可以调整占空比,单个非门结合电阻二极管也可以做与门或或门用。消耗电流在1ma以下,加三极管就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开关电源。

网友:
现在基本上没用  复杂一点的直接单片机或CPLD ,没人跟你慢慢考虑怎么走线

网友:
速查可以的

网友(2022-04-28):
型号比较齐全,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