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 BUG之TCP连接丢失 (转载)

楼主(2017-01-08):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a85b950102x03f.html

LwIP BUG之TCP连接丢失 (2017-01-04 21:46:34)转载▼

标签: lwip 老衲五木 嵌入式网络那些事 tcp连接异常        分类: LwIP常见问题
LwIP所有版本包括最新的2.0版本具有以下缺陷,当用户使用raw编程并在err或poll回调函数中操作了内核全局tcp_active_pcbs链表(最典型的,比如进行了重连操作),将有可能导致链表异常,严重情况下,链表中的很多tcp_pcb会丢失,从而导致部分连接没有任何反应,出现假死的现象。
具体信息为(以1.4.1为例),在tcp.c文件的tcp_slowtmr函数中,截取如下部分。
请参考下面的蓝色步骤(1)->(2)->(3)->(4)->(5)->(6),该流程路径会引发问题。红色部分为需要添加的代码以修正这个BUG。
代码: 全选
tcp_slowtmr_start:
  prev = NULL;
  pcb = tcp_active_pcbs;
  if (pcb == NULL) {
    LWIP_DEBUGF(TCP_DEBUG, ("tcp_slowtmr: no active pcbs\n"));
  }
  while (pcb != NULL) {
    if (pcb->last_timer == tcp_timer_ctr) {//(4)已经处理过的连接不再被处理

          prev = pcb;         //需要在源代码中加上这句,否则会引起tcp_pcb丢失
          pcb = pcb->next;
          continue;
    }
    pcb->last_timer = tcp_timer_ctr;
    ....
    if (pcb_remove) { //(1)某种错误后需要移除连接  //(5)第二次循环,如果也出现有需要移除的连接
      if (prev != NULL) {;
        prev->next = pcb->next;
      } else {
        tcp_active_pcbs = pcb->next;//(6)如果不加红色部分,则代码直接进入这里,tcp_active_pcbs被强制改写成pcb->next, 节点丢失!!!!!
      }

      tcp_active_pcbs_changed = 0;
      TCP_EVENT_ERR(err_fn, err_arg, ERR_ABRT); //(2)这里可能进行重连操作
      if (tcp_active_pcbs_changed) {
        goto tcp_slowtmr_start; //(3)重连后跳回到标号tcp_slowtmr_start
      }
}

该问题发生的场景:至少有两个TCP客户端,并且两个客户端在会在err或者poll回调函数中进行重连,系统里面可以存在其他多个tcp连接(服务器或客户端均可)。如果前述两个客户端启动后,对应的两个服务器均不在线(或者通信过程中poll发生错误),则这两个客户端会不断在err回调函数中进行重连,重连将引发上述(1)~(6)的步骤,从而引起全局链表中其他正常控制块消失,其他连接假死。

网友:
前段时间测试 LwIP, 发现周期运行函数, 在连接出现强行断开的时候(比如发现网线掉线后关闭连接), 可能会进入死循环, 原因是对滴答计时处理不理想. 要修改会非常麻烦, 然后对 LwIP 完全失去兴趣.

网友:
rt-thread移植的lwip听说很稳定,不知道有没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