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想做一个四轴飞行器干扰装置,需要考虑什么?

楼主(2017-01-08):
如果想做一个四轴飞行器干扰装置,需要考虑什么?

网友:
信号发射功率够大,保证干扰距离。人跑得够快,被人追打时能跑掉。

网友:
定向天线

网友:
先要考虑发射大功率无线电如何不被请喝茶的问题

楼主:
没有表达清楚意思。源于现在的四轴乱飞,有关部门需要将它们降服,如果只是加大功率的话,可能会掉下来砸到人,所以最好能欺骗它到指定地方。

网友:
主要考虑不被打

网友:
大功率无线电主要考虑怎么不被抓,

网友:
你要干扰什么啊,控制信号,图传,GPS,还是什么频率的遥控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表达清楚意思。源于现在的四轴乱飞,有关部门需要将它们降服,如果只是加大功率的话,可能会掉下来砸到 ...

干扰的只是遥控信号。四轴收不到命令最多只是悬停在那里,直到没电自行降落。怎么会掉下来。

网友:
网兜木仓打下来,干扰太麻烦,有关部门估计也学不会怎么用。

网友:
那你先得了解四轴的原理和控制方式

网友:
要考虑到是如何诱捕~

网友:
先练铁布衫,抗打

楼主:
能否给它个假GPS信息,让它落到自己指定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扰的只是遥控信号。四轴收不到命令最多只是悬停在那里,直到没电自行降落。怎么会掉下来。 ...

有几种模式可以设定  悬停 原地降落 自动返航。一般人选自动返航。我姐夫试过设定100高度自动返航,结果竟然没返航,原地降落,地方不平降下来打坏了

网友:
买个4轴,把它撞下来

网友:
最好的办法,弹弓。。。。想让他什么掉,掉哪里都由你决定。。。。

我是故意来外楼的

网友:
关键词:GPS 伪造 欺骗

网友:
无线电干扰和GPS模拟或者干扰,都有可能适得其反,严重的绝对可以坐牢。 因为那样可能严重威胁飞机安全,影响飞机无线电通信或者导航,最近发现几起这样的,例如装GPS定位的抵押车弄个干扰的结果影响一大片GPS信号

网友:
lz这么干似乎有犯法的嫌疑,除非你得到了国家司法机关或相应管理部门的授权。

网友:
一台摩托是必须的,干完后立即逃跑,其他设备并不是必须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