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科普一条全自动化的中高速SMT产线需要哪些设备,多少...

楼主(2017-01-08):
如题,想了解一下一条全自动化产线的配置和成本。
我对生产不太熟悉,印象里是:
全自动上板机(2w) + 全自动印刷机(9w) + 全自动在线SPI(??) + 高速贴片机(30w) + 中速/多功能贴片机(10w) + 全自动在线AOI(10w) + 进口回流焊(10w) + 全自动在线AOI(10w) + 全自动下板机(2w)
估计价格在100w以内?

求大神指正下价格,推荐下型号。以及这样一条产线满载的月产能有多少呢?需要多少人工配置?
或者如果是租赁的话,价格大致是一个月多少?

网友:
首先要有钱。
批量smt,弄的好,能赚钱。
弄不好,就是为设备打工,而不是设备替你打工!

网友A:
高速贴片机(30w) + 中速/多功能贴片机(10w) ?估价太低了,难道准备买T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速贴片机(30w) + 中速/多功能贴片机(10w) ?估价太低了,难道准备买TC的?

一般价格是多少呢?

网友A:
这贴片机也有好多种,看你要高速到什么程度,从大几十万到1,2百万的都有,还有更快更贵的,中速的也得30-50万,指的老外的货,不是国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贴片机也有好多种,看你要高速到什么程度,从大几十万到1,2百万的都有,还有更快更贵的,中速的也得30-5 ...

每小时10万点的一般要多少呢?大概需要每月一两kk的产能。

网友:
不要看单机的产能,你两台串起来,产能不会超过 3万CHP的。打灯不算,灯有专用机,灯每小时能到12万零件还多。

网友:
中速/多功能贴片机(10w)  --yamah yv100x dos系统 二手9万,YS12 全新45万

全自动在线AOI(10w) --国内一线品牌30W

每小时10万点的高速机, 国内貌似少见,6、7万点的多些

网友:
做为SMT行业老司机告诉你,设备和装修前期投入需要175W左右,但是预备200W才行,还有就是要有稳定的订单。

网友:
高速机一台 低速机2台 泛用机一台 回流焊一台 aoi 一台 x-ray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