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p4418满载运行温升多少?需要配风扇吗?

楼主(2017-01-08):
如题,
看资料有解码器,放720p视频占用多少资源?温升多少?
用过的朋友说说使用感受。

另求推荐个核心板。谢谢!

网友A:
只知道买了个友善之臂的nanopc-t2,s5p4418的处理器,系统运行的时候散热片是温热的。看介绍时友善之臂说加上散热片解决了s5p4418的发热问题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知道买了个友善之臂的nanopc-t2,s5p4418的处理器,系统运行的时候散热片是温热的。看介绍时友善之臂说加 ...

意思就是不用加风扇就行吧。看视频时温度怎样?跑个cpu评测软件试试满载时怎样。

Linux底下测试工具有下面这些

stresslinux
super pi
prime
mprime
nbench
cpuburn
gamut
mersenne prime
stress
cpu burn-in
memtester
memtest86
memtest86++
System Stability Tester
BONNIE++/HPL_TEST(不是专门的压力测试软件)

http://www.cnblogs.com/trying/p/3584685.html

网友:
这个A9的卡片电脑居然才200来块,貌似比树莓派强大。

网友:
4412还是更稳定一些,相比之下几乎没什么温度

网友:
4412跟4418性能差多少?

网友:
4412要好很多, 无论内存带宽还是配置, 4418就是一个阉割版的,去掉很多功能,另外4418和三星关系不大,是被收购的一个小公司做的,看开发环境就知道了。

网友:
播放视频可能发热厉害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