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炸机后摔在地上了,大家看看,还能免费保修吗

楼主(2017-01-08):
最近工作很忙,难得今天有空,于是拿出珍藏多时的大疆精灵3A去散心。找了一个很开阔的场地,装好四轴,开始起飞。一切都是顺风顺水,当飞到25米左右的时候,打算往远处看看,于是推杆,向前走。突然IPAD上面就没有信号了,抬头一看,大疆正在自由落体下降,赶紧跑过去,四轴已经摔在地上了,其实在看到自由落体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肯定是没有维修的价值了,但是还是不由自主地跑了过去,结果,就是图片的样子了。作为一个老司机,我虽然飞过很多,但是不知道这个样子是否还能够让大疆保修呢?
我知道最后肯定需要数据说话,可是我只有飞机上的SD卡,别的地方没有没有记录飞行数据,怎么维权呢?现在飞机肯定是无法开机了,难道寄回去的时候,连同SD卡一起给大疆吗,大家给点建议吧,谢谢

楼主:
大家能帮我看看,怎么恢复当时的飞行数据吗,或者怎样还原事故发生时候的真实场景。如果是我的操作问题,我自己认倒霉,如果是大疆的问题,我希望能够维护自己的权益。

楼主:
是啊,才飞到30米的样子,就掉下来了

网友A:
估计不能保修,不然大疆亏死。付费可能能修

网友:
是不是应该做个小降落伞,一旦加速度计测定下落异常就开伞

网友B:
先丢信号再自由落体的话估计是电池问题了,不过好歹还能捡回尸体,你看人家的悟……

网友C:
楼上的看起来是浆飞了一个

网友:
这东西是不是能上个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不能保修,不然大疆亏死。付费可能能修

嗯,还是打算修修的,不然,还要买个新的,更加贵,损失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看起来是浆飞了一个

对,能够明显看到有个桨叶掉了,飞机姿态一下子不受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寄给大疆吧。

大疆就是有这毛病。

好的,我听取老大建议,邮寄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伤到人,只是摔坏机器,还算运气好的了。

是呀,桨叶如果飞出的时候打到人,后果不堪设想

网友E:
起飞前不检查汽油、机油、水温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起飞前不检查汽油、机油、水温吗?

哪来的汽油、机油、水温,你以为开飞机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哪来的汽油、机油、水温,你以为开飞机吗

四轴不是飞机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四轴不是飞机吗?

电驱动的。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起飞前不检查汽油、机油、水温吗?

幽默,,,,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驱动的。大哥

楼上的楼上火星人附体啦!这里的人应该都晓得那东西是电池动力吧?

网友H:
大疆的飞机连在电脑上,遥控器上调一下读取飞行数据模式,电脑上就会弹出一个U盘,读飞行数据。但是这个数据是加密的,得用大疆内部软件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疆的飞机连在电脑上,遥控器上调一下读取飞行数据模式,电脑上就会弹出一个U盘,读飞行数据。但是这个数 ...

多谢指点,我今天抽空看看

网友:
坑太深了,你们玩,我看看就好乐死了

网友:
8楼大师的动图看得好爽,我果然是屌丝心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丢信号再自由落体的话估计是电池问题了,不过好歹还能捡回尸体,你看人家的悟……  ...

这个估计连哭都哭不出来吧,哈哈

网友:
大疆无人机没有超线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丢信号再自由落体的话估计是电池问题了,不过好歹还能捡回尸体,你看人家的悟……  ...

呵呵

网友I:
8楼那个肚子笑痛了。  不家更坑的,我哥们的飞着飞着没信号,一直升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丢信号再自由落体的话估计是电池问题了,不过好歹还能捡回尸体,你看人家的悟……  ...

这个明显是射桨啊。。早期大疆的快拆桨卡扣可靠性不高,经常出事情(inspire 1和e800动力套装)。

网友:
应该也加个黑匣子

网友:
只有不是撞建筑物上掉下来就是大疆机器问题,要求免费维修。况且是轻伤,可以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8楼那个肚子笑痛了。  不家更坑的,我哥们的飞着飞着没信号,一直升天了。 ...

干嘛不去油调低。再把遥控器往天上扔

网友:
你这个估计是电池问题,掉电了。

网友:
真是科技爱好者,好不容易休息,还要出去溜无人机。。。

网友:
我遇到过向上拉升时突然没电了,然后掉河里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应该是电量检测或电池有问题

网友:
楼主用四轴做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啊。

你的机器4000元,保险公司收你多少保险费才够赔?

没这么贵,大疆有专门的DJI Care服务,6499的Mavic只需要599,有两次换新机的机会,第一次交499,第二次799,附赠几万元的意外伤害险。
当然,这个保险仅限人为失误,机器出问题依旧免费修

补充:DJI Care要求能找回尸体,机身和云台缺一不可。允许机器进水。

网友J:
话说~ 楼主起飞先有木有给电池预热?
锂电池遇到低温会影响动力输出,严重时会掉电,然后失控~~

可以飞行前放到衣服口袋里暖到25度,更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话说~ 楼主起飞先有木有给电池预热?
锂电池遇到低温会影响动力输出,严重时会掉电,然后失控~~

通电预热了1分钟左右,之后桨叶开始转,又是转了1分钟,之后起飞,大概1.8米高度,又是等1分钟,之后开始爬升,时间肯定有一分钟,我是看手表计时的。

网友:
上次有个无锡的来苏州拍夜景的大疆也是信号问题飞丢了,说是大疆公司gps数据显示安全着陆,估计是被人捡去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通电预热了1分钟左右,之后桨叶开始转,又是转了1分钟,之后起飞,大概1.8米高度,又是等1分钟,之后开始 ...

不要看飞行时间,要看APP上显示的电池温度

最新的Inspire2才有电池自加热功能,印象中精灵3仅仅是IMU带预热功能

网友:
up8楼这叫提控回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丢信号再自由落体的话估计是电池问题了,不过好歹还能捡回尸体,你看人家的悟……  ...

这个更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丢信号再自由落体的话估计是电池问题了,不过好歹还能捡回尸体,你看人家的悟……  ...

提控回家

网友K:
这东西只能送去大疆检测看看了,运气好的可以免费维修,运气不好的估计也就以旧换新85折购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东西只能送去大疆检测看看了,运气好的可以免费维修,运气不好的估计也就以旧换新85折购机吧 ...

我运气属于好与不好之间,没有免费给修,也不算是85折换新,是4.5折换新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运气属于好与不好之间,没有免费给修,也不算是85折换新,是4.5折换新

DJI这个售后基本上懂行的都知道大概会是啥样的。DJI的售后是出了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要看飞行时间,要看APP上显示的电池温度

最新的Inspire2才有电池自加热功能,印象中精灵3仅仅是IMU带 ...

哥们,帮忙看看大疆要我2098元维修,是否合适吧,我感觉有点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DJI这个售后基本上懂行的都知道大概会是啥样的。DJI的售后是出了名的。 ...

哎,无奈啊,4499都花了,总不能只留下一个遥控器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丢信号再自由落体的话估计是电池问题了,不过好歹还能捡回尸体,你看人家的悟……  ...

还好有录像,还可以试试维权。。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帮忙看看大疆要我2098元维修,是否合适吧,我感觉有点贵啊。

哦?大疆是怎么判断责任的?

DJI的维修政策是:按照新机标准来评估
也就是说,外壳上有个划痕,也会给你换套新的
可以跟售后说,不追求外观完整,把功能修好就行了

很多人这么做省了不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丢信号再自由落体的话估计是电池问题了,不过好歹还能捡回尸体,你看人家的悟……  ...

一直觉得,上W的无人机,至少应该是6轴, 4轴太不靠谱了,最关键是四轴桨和电机出问题一般不会有什么先兆,所以基本谈不上起飞检查和保养。
也不知道当时大疆设计“悟” 时是怎么考虑的,对自己的电机这么有信心?  所以,我是觉得,个人玩玩的话还是自己组个穿越机吧,小巧方便携带。 搞航拍还能上6轴和8轴吧

网友:
同事的大疆,香港同事拿去飞山,飞失踪了,大疆只给85折购机优惠。一万打水飘。

网友:
嘿嘿,这个鸡鸡真贵,随便玩一下,然后修一下就是2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