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UT有没有办法割浅一点的

楼主(2017-01-09):
我要搞个板子有多余的边的,但这些边又要能移掉,JLC做的V切割,我发现太容易断。我想要能用美工刀补一刀后断的那种效果。
我是没有去问过JLC,能不能这么搞。先问问有没有兄弟知道,PCB厂在这个上面能不能割浅一点的,还是这刀下去是标准化的。

网友:
你可以开长孔  然后放几个过孔  就是邮票效果    这种强度可以自己把握  可以当成一个板子 或者 用力才能掰开

仅供参考

网友:
很多板厂可以要求V割浅一点或深一点,在制作要求上说明一下。

网友:
制作要求上注明V-CUT 多深就好了啊

网友:
v-cut 还有  角度 可以标注, cut的深度也是指标。  就看lz这个 量了。  如果是iphone7 的pcb。 别说是 这些指标。  连毛刺都给你完全打磨可。  直接上 模具冲压的。  要的就是速度 和 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