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画的tb6560驱动器不细分正常转,但细分后就失步了

楼主(2017-01-09):
这个请问有什么原因啊?而且一上电电机就有声音是电流大了吗?

网友:
一上电就有声音,如果EN断使能了的话 应该是有声音的。

网友:
这东西,一般原理图都是按照官方建议图纸实现的。不应该有啥问题。只是没看到VDD有大容量电容。
PCB会影响效果。 可以减小电压,电流,换小电机做测试。如果小电机没有问题的话,就基本定位是PCB设计的原因了。

网友:
给你一个我现在在用的,电流通过3A的2.54跳线帽改变。

网友:
储能大电解都没有一个,不失步才怪,上个1000uf的电解药到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