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企业财务、ERP系统选用什么服务器好?塔式还是机架式

楼主(2017-01-09):
公司里的财务软件和ERP系统用的是最入门级的服务器,用的是普通硬盘且只有一块。现在我担心要是硬盘坏了那就完蛋了……
打算换个服务器,多几个硬盘做备份。选什么服务器好
应用系统只有财务和ERP,用户数20以内,SQL server
各位有啥建议?

网友:
就一台的话推荐塔式的。机架式的优势是放在机房机架上省空间。

楼主:
RAID几比较好?

网友A:
请问是哪种erp,哪种财务软件?我们也想上办公自动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RAID5+HOTSPARE.

任意2块硬盘损坏,机器仍可以正常工作。

0+1稳妥点吧,5不会的人坏了很麻烦。

网友:
怎么没人推荐用raid6?

网友:
楼主的数据量和访问量应该很小的。读取速度应该也没啥高要求

直接用RAID 1 应该是最稳妥的吧?也最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哪种erp,哪种财务软件?我们也想上办公自动化。

台湾鼎捷工厂达人和新中大银色快车

网友(2017-04-24):
我们使用RAID6 + HOTSPARE

网友(2017-05-31):
嗯,大容量的硬盘还是RAID6好些吧,重建过程中有时会坏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