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7500P 硬件TCP/IP+硬件物理层PHY+Cortex-M0处理器(48MHZ)

楼主(2017-01-09):
W7500P 硬件TCP/IP+硬件物理层PHY+Cortex-M0处理器(48MHZ)

硬件TCP/IP+硬件物理层PHY+Cortex-M0处理器(48MHZ)

如果您发现商品信息不准确,欢迎纠错
1. 纯硬件TCP/IP协议,不用担心网络协议死机、跑飞程序、不稳定的因素。
2. 以太网物理层PHY 节省了硬件成本,节约了PCB板空间,集成度非常高。
3.免费送ARM Cortex-M0内核,48MHZ,48KB的RAM,128KB的Flash
4.供电电压2.7V-5.5V。

W7500P

W7500P同W7500不同点在于其内部将PHY也通过SOC工艺集成进去,使得通过单芯片实现全硬件TCP/IP协议栈接入以太网成为可能,同时也为开发者提供了一套更为简洁的以太网接入方案,简化了硬件单路,优化了设计成本。

W7500P实现了“MCU + 全硬件TCP/IP协议栈 + MAC + PHY” 支持TCP, UDP, IPv4, ICMP, ARP, IGMP 以及 PPPoE协议,满足用户对整体设计方案的需求。

特点
ARM Cortex-M0
最大时钟频率 48MHz

全硬件TCP/IP核
8个socket
每个socket拥有最大32KBSRAM
MII(介质无关接口)

内存
Flash:128KB
SRAM:16KB到48KB(如32KB socket 缓存已用,最小可用16KB,如果socket缓存未用,最大可用48KB)
用于Boot程序存储的ROM:6KB

内置MAC和PHY

时钟,复位及供给管理
POR(上电复位)
供电电压2.7V-5.5V。内部稳压器输出:3.3V到1.5V
8到24MHz的外部晶体振荡器
内部内部8MHz的阻容振荡器
用于CPU时钟的锁相环

ADC
12bit,8ch,1Msps

DMA
6路DMA 控制器
外设: UARTs, SPIs

GPIO
53 I/Os (16 IO x 3ea, 5 IO x 1ea)

调试方式
串行调试 (SWD)

定时器/PWM
看门狗*1 (32位减法计数器)
计时器*4 (32位或16位减法计数器)
PWM*8 (带有6位可编程预分频器的32计数器/定时器)

通讯接口
3 UART (2个带有FIFO及流控的 UART, 1 个单UART)
2 SPI
2 I2C (主/从, Fast-mode (400 kbps))http://www.iwiznet.cn/uploadfile/2015/1103/20151103044818940.pdf

加密
1 RNG (随机数生成器): 32位随机码

封装 : 64 TQFP (7×7 mm)

Overview
The IOP (Internet Offload Processor) W7500P  is the one-chip solution which integrates an ARM Cortex-M0, 128KB Flash and hardwired TCP/IP core & PHY for various embedded application platform especially requiring ‘Internet of things’.

The TCP/IP core is a market-proven hardwired TCP/IP stack with an integrated Ethernet MAC. The Hardwired TCP/IP stack supports the TCP, UDP, IPv4, ICMP, ARP, IGMP and PPPoE which has been used in various applications for years. W7500P suits best for users who need Internet connectivity for application.
Key Features
ARM Cortex-M0
48MHz maximum frequency
Hardwired TCP/IP Core

8 Sockets
SRAM for socket: Max. 32KB
MII (Medium-Independent Interface)
PHY

IC Plus (IP101G)
Memories

Flash: 128 KB
SRAM: 16KB to 48 KB ( Min 16KB available if 32KB socket buffer is used, Max 48KB available if no socket buffer is used)
ROM for boot code: 6KB
Clock, reset and supply management

POR (Power-On Reset)
Internal Voltage Regulator : 3.3V to 1.5V
8-to-24MHz external crystal oscillator
Internal 8MHz RC Oscillator
PLL for CPU clock
ADC

12bit, 8ch, 1Msps
DMA

6-channel DMA controller
Peripheral supported: UARTs, SPIs
GPIO

34 I/Os (15 IO x 2ea, 4 IO x 1ea)
Debug mode

Serial Wire Debug (SWD)
Timer/PWM

1 Watchdog (32-bit down-counter)
4 Timers (32-bit or 16-bit down-counter)
8 PWMs (32-bit counter/timers with programmable 6-bit prescaler)
Communication Interfaces

3 UART (2 UARTs with FIFO and Flow Control, 1 simple UART)
2 SPI
2 I2C (Master/Slave, Fast-mode (400 kbps))
Crypto

1 RNG (Random Number Generator): 32-bit random number
Package : 64 TQFP (7×7 mm)

Evaluation Board
WIZwiki-W7500P
w7500p-02
Technical Materials in WIZwiki
Datasheet
Reference Schematic
Library
Technical Support
WIZnet FORUM
Buy Now
WIZnet e-Shop (US)
WIZnet e-Shop (EU)
WIZnet e-shop (KR)
WIZnet e-shop Hong Kong
Block Diagram
w7500_block

网友:
  j价格 几何???

网友:
这个看起来不错     集成型的    硬件简单
不知道 软件资料如何

楼主:
刚才在立创商城上发现的芯片,不错的。看了下性价比很高的。

销售单价(含增值税):
        1~ 9 片:        ¥16.11 / 片
        10~ 29 片:        ¥15.83 / 片
        30~ 99 片:        ¥15.69 / 片
        100 片以上:        ¥15.41 / 片(折合1托盘3852.50元)

网友A:
这芯片牛啊,淘宝上有销量,目前看价格是19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芯片牛啊,淘宝上有销量,目前看价格是19元。

恩。是我的一个朋友推荐我用的。我是立创商城的论坛上发现的。谁有相关例程或是资料共享下吧。

网友:
网口实际支持多高udp有效数据速率

网友B:
韩国货,呵呵。不知道内置的ARM 用的是ST的哪个料? 我个人比较关注开发工具,SDK或LIB库之类的配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韩国货,呵呵。不知道内置的ARM 用的是ST的哪个料? 我个人比较关注开发工具,SDK或LIB库之类的配套。 ...

主频是48MHZ,应该是买STM32F030类似的来做的。

网友:
没有USB啊,这是个缺陷

网友:
8个 socket  是硬伤

网友C:
能取代W5500吗?

网友D:
用这个是不是可以做单芯片方案的串口转以太网

网友E:
比较牛逼的功能,我的STM32+W5500板子刚做好,又来新货了,更新太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比较牛逼的功能,我的STM32+W5500板子刚做好,又来新货了,更新太快了。

UDP通讯能到多少有效字节每秒

楼主:
转过来的,大家一块学习下吧。原文连接: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highlight=W7500

平时一直比较关注Wizwiki,刚好这几天Wizwiki在搞Wizwiki-W7500开发板漂流活动http://wizwiki.net/forum/viewtopic.php?f=115&t=2180,个人觉得可能存在一些操作上的问题,比如时间太短,量太少(只有两块)等。Wizwiki的Katrina先生(实际上是MM拉)和我做了一下沟通(十分感动,对提一点点无关紧要意见的人,可以做到倾听,响应的公司真的很稀少),Katrina先生听说我没有这个板板时,表示可以赠送一块给我。这更让我惊喜加感动了!ems似乎也特别争气,昨天北京昨天 发的货,今天下午就收到了!
       Wizwiki-W7500大约是一张名片的大小,非常精致,对不起大家的是晚上手机被儿子抢去玩游戏了,靓照是拍不成了,以后补拍吧,我临时从网上找了一张,大家先看下先。感觉这个图片没有实际的板子精致.

     W7500是Wizwiki公司最新的一款单芯片的网络卸载处理器(IOP)内嵌 ARM Cortex-M0 及 硬件TCP/IP协议栈。和7100A相比,主要两点差异,7500不带PHY,7100是51处理器。
      由于官方已经介绍的很细致了,我就不罗嗦了。所有资料都在这里
http://wizwiki.net/wiki/doku.php?id=products:wizwiki_w7500:start

-------------------------------华丽的分割------------------------------------------------
注:本人安装的xp的虚拟机,所有操作都是在xp下的,可能与大家使用的环境有差异。
1,安装驱动
先打开
http://wizwiki.net/wiki/doku.php ... river_wizwiki-w7500
显示
How to install WIZwiki-W7500 serial driver
驱动安装后虚拟成一个串口,和一个优盘(就是资源管理器里面会会多出一个盘符,其实不安装驱动也可以出现盘符,但是不会出现虚拟串口)看下面的图,你会大致了解具体的工作情况.
驱动下载地址:

https://developer.mbed.org/media ... WinSerial_16466.exe

安装后的截图:

注意:
      安装时基本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但有的usb充电器的线是没有中间的数据连线的,特别是那些比较细的,我的就出现这样,插了几次没有反应,换成合格的连接线基本就没有问题了。
-------------------------------华丽的分割线---------------------------------------
写在末尾
由于7500刚出来不久,想要搞好还是要花不少时间的,如果大家有兴趣,不妨与我一起从0开始,玩转7500。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这个是不是可以做单芯片方案的串口转以太网

我用ti的tm4c1294早就做到了,也是单芯片搞定,自带全网卡。
120M的 M4F,1M flash 256K ram,当然价格比这个贵多了…

网友:
这个程序,还没看,留个印记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用这个是不是可以做单芯片方案的串口转以太网

WCH有一款单芯片转串口的方案,CH9121

楼主:
引用 网友F:
WCH有一款单芯片转串口的方案,CH9121

这款很便宜的,听说W7500P带硬件PHY的才19元左右吧。并且带一个CPU  ARM Cortex-M0 48MHZ的主频,大存储器。可以跑小型UCOS系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取代W5500吗?

完全没问题的。 W7500P带硬件PHY的才19元左右吧。并且带一个CPU  ARM Cortex-M0 48MHZ的主频,大存储器,可以跑小型UCOS系列了。

网友:
看上去还不错,已经收藏了。年后有机会了也来玩玩,看看能不能做点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芯片牛啊,淘宝上有销量,目前看价格是19元。

XX商城 也是18-19元的样子。
XX商城是保证正品的,听说版本也是最新版本的刚到货的。

以下是W7500P的优势:

W7500P(三合一) = 1. 硬件TCP/IP协议 + 2. 硬件物理层PHY + 3.Cortex-M0处理器(48MHZ)。

迄今为止的,最强大,集成度最高的以太网单芯片解决方案,支持8个SOCKET端口。

1. 纯硬件TCP/IP协议,不用担心网络协议死机、跑飞程序、不稳定的因素。

2. 以太网物理层PHY 节省了硬件成本,节约了PCB板空间,集成度非常高。

3. 免费送ARM Cortex-M0内核,48MHZ,48KB的RAM,128KB的Flash

4. 供电电压2.7V-5.5V。

网友G:
除了内置 Cortex-M0,和W5500还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G:
除了内置 Cortex-M0,和W5500还有什么区别

支持2.5-5.5V供电。还有许多特点,不同之处请看手册。上面有的

网友(2017-02-09):
标记下,有空研究下 。

网友:
看上去还不错,有空研究下 。

网友:
标记下 单芯片

楼主:
是的三合一,单芯片。

W7500P

超值以太网芯片!!硬件TCP/IP+硬件物理层PHY+Cortex-M0处理器(48MHZ)

官方网址:

http://www.wiznet.co.kr/product-item/w7500p/

1. 纯硬件TCP/IP协议,不用担心网络协议死机、跑飞程序、不稳定的因素。

2. 以太网物理层PHY 节省了硬件成本,节约了PCB板空间,集成度非常高。

3.免费送ARM Cortex-M0内核,48MHZ,48KB的RAM,128KB的Flash

4.供电电压2.7V-5.5V。

社区论坛连接:http://club.szlcsc.com/article/details_1780_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三合一,单芯片。

W7500P

你直接在嘉立创搭配一下网口  出个板吧。

网友:
这个可以看看

网友:
期待后续的产品问世!

楼主:
好的,有空找找文件,让立创商城打几块板子,共享给大家。

楼主(2017-03-18):
立创商城有,好像是18元吧

网友H:
哥发几个重量级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哥发几个重量级资料

这个不错,收藏了。谢谢分享

网友(2017-08-29):
引用 楼主:
立创商城有,好像是18元吧

朋友,请教一下,
这个片子用JLINK连调时,老是提示:FLASH下载失败-"conrtex-m0"
FLASH起始地址设置为0,大小设置为0x20000
SRAM起始地址设置为0x20000000,大小设置为0x4000
这种情况要这么处理??

网友:
价格和ESP32差不多, 资源就差远了

网友:
标记一下w7500

网友:
Mark下,有机会试试

网友:
TCP Service 模式下 速度如何?

网友:
mark,W7500P 硬件TCP/IP+硬件物理层PHY+Cortex-M0处理器(48MHZ)

网友I(2017-11-16):
w7500 不带PHY的,批量采购什么价,1K。

网友:
因为希望外部能加一颗3口的交换机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I:
w7500 不带PHY的,批量采购什么价,1K。

立创商城的是W7500P,P是带PHY的,是MCU、网络协议、PHY三合一的,性价比很高的。

网友J:
我就好奇硬件TCP/IP是怎麽樣的一個概念?TCP/IP本來是一種通信協議,怎麽可能全硬件實現

网友:
不错,就是FLASH和RAM都小了点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我就好奇硬件TCP/IP是怎麽樣的一個概念?TCP/IP本來是一種通信協議,怎麽可能全硬件實現 ...

所有的协议,都可以通过硬件来实现。

只要有量就行。

网友:
W7500相比W5500做出了哪些改进?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所有的协议,都可以通过硬件来实现。

只要有量就行。

能不能具體講講,好奇,比如我自定義一個協議,完全通過FPGA進行邏輯門硬件實現?

网友:
引用 网友J:
能不能具體講講,好奇,比如我自定義一個協議,完全通過FPGA進行邏輯門硬件實現? ...

其实fpga你知道的,可以跑程序,既然可以写程序,那跑个协议有什么不可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就好奇硬件TCP/IP是怎麽樣的一個概念?TCP/IP本來是一種通信協議,怎麽可能全硬件實現 ...

可以嵌入FPGA,也可以嵌入一个单片机跑协议
用单片机跑的话,虽然是软件实现的,但从外部看起来,也可以认为是它是一个硬件

网友:
做个标记,留着以后可能会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J:
能不能具體講講,好奇,比如我自定義一個協議,完全通過FPGA進行邏輯門硬件實現? ...

以太网底层本身就是协议  就是硬件实现  上层tcp 跟底层有何本质区别   底层你也可以用io读写软件实现  只要你不怕累不怕浪费钱

网友:
tcp、udp速度多快啊?

网友:
请问 实现freemodbus--tcp 可以实现吧?

如果移植的话 可以做哪些呢?

网友:
这个看起来不错,标记先。
TCP/IP网络模块芯片。

网友:
三合一的很有吸引力啊,mark一下

网友(2018-04-20):
引用 楼主:
支持2.5-5.5V供电。还有许多特点,不同之处请看手册。上面有的

楼主说错了把,芯片供电时3.3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