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此段程式碼的意思#if defined

楼主(2017-01-09):
#if defined(__linux__) || defined(__FreeBSD__)   /* Linux & FreeBSD */

/*---------------------- 一大段程式碼-----------------------------------------------------*/
/*---------------------- 一大段程式碼-----------------------------------------------------*/
/*---------------------- 一大段程式碼-----------------------------------------------------*/

#else         /* windows */

/*---------------------- 一大段程式碼-----------------------------------------------------*/
/*---------------------- 一大段程式碼-----------------------------------------------------*/
/*---------------------- 一大段程式碼-----------------------------------------------------*/

#endif

我常看到這種,但是#if defined,但是這樣編譯後不會浪費很多記憶體嗎?
為什麼還這麼多人用呢?

网友:
从英语字面理解就可以了

网友A:
预处理条件编译,最终只会有一个分支遗留下来。
你先去看看预处理的基础吧

网友:
Conditional compilation中条件不成立的部分根本不会被编译。没有任何代码产出,怎么可能浪费嘛

网友:
浪费的只是你的硬盘容量,你的記憶體不浪费。

网友:
楼上都已经说了,建议楼主看看预编译器相关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预处理条件编译,最终只会有一个分支遗留下来。
你先去看看预处理的基础吧 ...

所以說它會在編義的時候只保留編譯器的那個做夜系統的版本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說它會在編義的時候只保留編譯器的那個做夜系統的版本嗎?

只保留有效的部分,其他不生成代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說它會在編義的時候只保留編譯器的那個做夜系統的版本嗎?

是这样子的。

网友:
  楼主这些基本问题,自己搜索下就可以解决的。参考下 提问的艺术

网友:
条件编译,不满足条件的不会编译的,之前都是用来写一些全功能机型,通过修改某条件来减功能,一个系列的机型,共用一套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
选择其中一个满足条件的分支编译到输出文件,其它的都弃之不用

网友:
条件编译,你这段代码是针对不同平台选择代码进行编译的,找本c语言程序设计基础的书,上面都有介绍

网友:
就是说 __linux__ 或者__FreeBSD__  这两个中有1个、2个或0个被defined,
若是__linux__ 或 __FreeBSD__中任一个被定义
那么这下面的语句被编译
若不是
那么 (windows) 下面的语句被编译

这个的确是基础,一般不答这么基础的问题的

网友:
条件编译  用处大得很。

网友:
楼上的都好敬业回答问题,而我只留意到楼主用繁体字和港台术语。。

网友:
找谭某回回炉

网友:
楼主应该是台湾同胞,记忆体 作业系统,台湾语法。
这么写源代码是 变大了,.c(.cpp)文本变大,但编译出来的可执行文件 是不会变大的,不满足#if 条件的是不参与编译的。

网友:
哈罗台湾的胖友,中华民国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电子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