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SDRAM驱动LVDS液晶屏问题

楼主(2017-01-09):
项目用到海思Hi3518驱动7寸LVDS液晶屏,分辨率1280*720P,这样下来海思速度就不够了。
目前我想到的方案是:FPGA+SDRAM驱动,3518 RGB输出到FPGA,FPGA读取后RGB数据放到SDRAM缓存显示。大家觉得咋样?

楼主:
液晶屏厂家推荐的帧率是50帧左右。目前该分辨率下帧率比较低,ARM(Hi3518)最大只能30帧左右,所以想通过FPGA倍频。

网友A:
我怎么感觉,lz这么做意义不大啊。Hi3518输出就30帧,就算你屏幕刷新到了50帧,但实际上的帧率还是30帧(数据源决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感觉,lz这么做意义不大啊。Hi3518输出就30帧,就算你屏幕刷新到了50帧,但实际上的帧率还是30帧(数 ...

LCD屏刷新低了会闪屏。楼主主要是为了让屏幕不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LCD屏刷新低了会闪屏。楼主主要是为了让屏幕不闪吧。

是的,完全正确!

网友C:
嗯,银杏已经有了全套软件代码,很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银杏已经有了全套软件代码,很受用

请教下,”银杏”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银杏已经有了全套软件代码,很受用

查到了,是家淘宝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下,”银杏”是?

http://eeschool.org/forum.php
FPGA+SDRAM方案

网友:
SDRAM  1280X720 会不会勉强
持续关注

网友D:
FPGA+SDRAM驱动TFT方案我做过,采用随机写和突发读,800*480分辨率,我觉得好慢呀!SDRAM时钟133MHz,最快才十多帧。主要是MCU随机读写SDRAM数据是瓶颈

楼主:
引用 网友D:
FPGA+SDRAM驱动TFT方案我做过,采用随机写和突发读,800*480分辨率,我觉得好慢呀!SDRAM时钟133MHz,最快 ...

你的帧率怎么计算的?按照你给的速率,我怎么算也不止10多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LCD屏刷新低了会闪屏。楼主主要是为了让屏幕不闪吧。

受教了

网友:
也想做个类似的项目,关注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FPGA+SDRAM驱动TFT方案我做过,采用随机写和突发读,800*480分辨率,我觉得好慢呀!SDRAM时钟133MHz,最快 ...

写都必须突发,用片内RAM作缓存。SDRAM能上1280x1024。

网友:
引用 网友D:
FPGA+SDRAM驱动TFT方案我做过,采用随机写和突发读,800*480分辨率,我觉得好慢呀!SDRAM时钟133MHz,最快 ...

最大能上多大分辨率,忽略fps,pclk的速度能支持多大屏

网友(2017-04-05):
你需要换个液晶屏,换个mipi的,能用command模式的屏,用SSD2828桥接(RGB转mipi),只要图形不变,数据传一次就可以了。而且帧率下降到30都没事,我抓过手机的数据,腾讯视频在播放的时候实际上只有20~30帧每秒。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你得在15ms左右能传输完一帧图像,即使你图像只有30帧每秒。否者图像可能会撕裂

网友:
[亮骚] 给OMAP3核心板做了个底板,XC3S50AN+DDR,能推TFT 24位色17、19、22高分大屏。
http://www.amobbs.com/thread-4011521-1-1.html

网友:
配置:
核心:OMAP3530,cpu可以跑720Mhz,dsp 430Mhz,128MB NAND+128MB DDR
图像:XC3S50AN + DDR SDRAM,带宽最大到0.5GB/s, 输入可以支持24位色1280x1024@24Hz,1440x900@24Hz,1680x1050@15Hz,输出1280x1024@60Hz,1440x900@60Hz,1680x1050@60Hz,双通道LVDS。
音频:TPA2008,2W的D class。
USB-HUB: USB2512,直接从OTG括了两个HOST口,Slave就不能用了。
其他:用了片Mega88挂在i2c上,用于控制屏幕开关,背光亮度,声音音量,红外遥控接收,LED指示灯什么的。
另外还用了片LIS35DE加速度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eeschool.org/forum.php
FPGA+SDRAM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