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TTICE 的开发板怎么那么少

楼主(2017-01-09):
某宝上搜下LATTICE开发板,没找到几块,问了几个代理商都说没货。。。

网友A:
速度不够的意思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不够的意思是什么?

液晶屏厂家推荐的帧率是50帧左右。目前该分辨率下帧率比较低,ARM(Hi3518)最大只能30帧左右,所以想通过FPGA倍频。

不好意思,帖子不知道发了两次,这篇帖子已经被我修改了,我们在另外一篇没有修改的帖子里面讨论,内容依旧是FPGA+SDRAM驱动液晶的问题。

网友:
你找错代理了,只能说

网友:
没货自己做吧。lattice的还好做。

网友(2017-02-10):
有的,华为都在用lattice。
altera,xilinx大学有推广,第一用户群当然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