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小游戏!

楼主(2017-01-09):
HP54600 系列, 有内藏小游戏, 如俄罗斯方块, 打小行星之类的。。玩过吗?

网友:
也太微软了吧。。。深藏不露啊!!

网友:
好贵的游戏机,居然带示波器功能。

网友A:
本来那几个橡胶键就爱坏!

网友:
老外真调皮,这么严肃的仪器竟然也用来玩游戏

网友:
高级游戏机啊  这还是CRT得吧

网友B:
早期的数字示波器有用windows系统的,因为嵌入式系统还没现在那么发达,很多仪器直接就是塞了个X86系统进去,然后可以做的事情就多了,扫个雷,打个星际之类的。不过LZ这图像是自带小游戏呢?

网友:
真贴心,电工累了 能休息一把。。。

网友:
玩这比 玩DOS还能装B

网友:
算是彩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早期的数字示波器有用windows系统的,因为嵌入式系统还没现在那么发达,很多仪器直接就是塞了个X86系统进去 ...

公司的RS示波器,直接win7系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早期的数字示波器有用windows系统的,因为嵌入式系统还没现在那么发达,很多仪器直接就是塞了个X86系统进去 ...

现在高端示波器不也都是用windows系统的吗?
和早期现代没什么太大关系。

网友D:
我想知道,怎么进入游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高端示波器不也都是用windows系统的吗?
和早期现代没什么太大关系。 ...

单位的几台安捷伦是wince的,看来不够高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想知道,怎么进入游戏的?

随便保存一个波形,创建一个新文件,取名: ROCK_ON ,保存一下,就可以HAPPY啦~      这游戏在当时还挺超前的,就是难度有点高啊!

在我的示波器上试过了

网友:
真神奇,涨见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单位的几台安捷伦是wince的,看来不够高端。

用winCE的确不够高端啊。
现在安捷伦(是德)的中端以上的示波器,好多都是windows 7系统的。
下面图片的是MSO-S 804A,20GSa/S采样,8GHz带宽,用的是win7.这个在是德产品线里只能算是中端型号吧。

高端的DSA-X 96204Q,62GHz带宽的,也是win7啊。

主要是高端示波器采样率是在太高,一秒钟几十上几百G字节的采样数据,就算一大部分数据处理的测量,统计等等由FPGA来实现,但剩下的软件分析等功能应该还是在CPU侧处理的,由PC软件实现,需要有强大的“心”,不然根本处理不过来。

网友:
讲个老故事
科大一人在示波器上玩星际。发在瀚海星云BBS上。然后转来转去。又被转回瀚海星云。。。

网友:
示波器上玩星际,真TMDD人才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那几个橡胶键就爱坏!

是啊,橡胶件真的不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随便保存一个波形,创建一个新文件,取名: ROCK_ON ,保存一下,就可以HAPPY啦~      这游戏在当时还挺 ...

这个后门是哪里看到的呢?比较好奇,用了这个系列的示波器二十年了都不知道,5555

网友:
游戏键不灵了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后门是哪里看到的呢?比较好奇,用了这个系列的示波器二十年了都不知道,5555 ...

在网上随便找了一下,貌似这型号的示波器只有这一个游戏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后门是哪里看到的呢?比较好奇,用了这个系列的示波器二十年了都不知道,5555 ...

【游戏的入口】
#1. 先开机
#2. 按一下"Print/Utility" 键
#3. 接着同时按着 功能键 2+3, 大概半秒, 就会进入游戏。
注: 功能键是在显示下面那六个键

你试试, 方法是网上找的, 我没有这款, 试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知道,怎么进入游戏的?

【游戏的入口】
#1. 先开机
#2. 按一下"Print/Utility" 键
#3. 接着同时按着 功能键 2+3, 大概半秒, 就会进入游戏。
注: 功能键是在显示下面那六个键

方法是网上找的, 我只是翻译。

原文:
#1 Power on the scope
#2 Press the button "Print/Utility" once
#3 Hold "function botton" (the 6 buttons beneath the display) 2 and 3 down at the same time, for half a second

Now your ready to play a game of Tetris!

Important: If you wait too long between pressing "Print/Utility" and holding the functions buttons down nothing will happen, so be quick!

下图是我揣测的。。(未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期的数字示波器有用windows系统的,因为嵌入式系统还没现在那么发达,很多仪器直接就是塞了个X86系统进去 ...

算是彩蛋, 游戏是这个系列的机子自带,不同型号游戏可能不同

网友:
泰克的示波器有没有啊?

网友:
我去,示波器还有这功能

网友:
刚才试了一下,确实有,不过我的是另一款游戏。

网友:
这个彩蛋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随便保存一个波形,创建一个新文件,取名: ROCK_ON ,保存一下,就可以HAPPY啦~      这游戏在当时还挺 ...

提示没有软盘啊
原来把O输成0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游戏的入口】
#1. 先开机
#2. 按一下"Print/Utility" 键

没有HP的示波器,安捷伦54621A,Print与Uility分开了,是Quick Print和Uility
按你的方法没有游戏。

网友:
太高档的游戏机玩不起,另外我的示波器没有这种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HP的示波器,安捷伦54621A,Print与Uility分开了,是Quick Print和Uility
按你的方法没有游戏。 ...

安捷伦54621A 的彩蛋游戏入口:
我翻译的:
#1. 按【Save/Recall】键
#2. 按【Save】键,(显示下方)
#3. 按【New File】键
#4. 输入档名“ROCK_ON”

原文
Step 1 – Press the Save/Recall button on the right of the unit front panel.
Step 2 – Press the Save button at the bottom of the screen.
Step 3 – Press the New File button at the bottom of the screen.
Step 4 – Enter the filename “ROCK_ON” as shown in the next photo..

来源:
https://sector101synth.wordpress ... -54621a-easter-egg/

网友:
呵呵呵 很欢乐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捷伦54621A 的彩蛋游戏入口:
我翻译的:
#1. 按【Save/Recall】键

按你的方法,可以玩了。
不错比诺基亚的手机好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那几个橡胶键就爱坏!

是容易坏,我的下面的卡胶口断了我打热熔胶固定。

网友:
试了一下的确是有游戏,我的是那个飞机的游戏,

网友(2018-07-06):
没玩过,只在示波器上玩过星际。

网友:
这不奇怪,我做的工业控制器,带TFT的,用密码就能调出游戏,有时候晚上带回家写程序时给我儿子玩的。

网友:
就问有王者荣耀吗

网友:
windows系统的,装个模拟器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winCE的确不够高端啊。
现在安捷伦(是德)的中端以上的示波器,好多都是windows 7系统的。
下面图片的 ...

示波器居然还装360杀毒软件?

网友:
好厉害的游戏机呀,还带示波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