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自用的3D打印“神器”。

楼主(2017-01-09):
下面的这个刮刀是我自己画的和打印的, 这个刮刀可以快速清理干净玻璃上的固体胶,也可以很方便的在玻璃上均匀地涂一层白乳胶,并且更换刀片非常方便。
一句话非常好用, 谁用谁知道。
图片中的实物是用0.2的喷嘴,PLA材料打印的, 要竖着打印, 打印完再把工艺脚清除。

网友:
收藏下  以后有用

网友A:
手柄里面是夹了一片美工刀片么?

网友:
五金店有售同样作用带一个手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柄里面是夹了一片美工刀片么?

是的,就是普通的美工刀片。

网友B:
白乳胶和PVP都是水溶性的,我都是倒点水上去,再用湿布一擦就干干净净的,用得着刀片刮么?

网友C:
这好像有卖的,可能比你做成本还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好像有卖的,可能比你做成本还低

装修铲墙,上刀片那种。12一把。

网友:
我看成  3D打印机 是神器

网友:
或者直接用重型割刀刀片,梯形,刀刃宽。无需使用刀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白乳胶和PVP都是水溶性的,我都是倒点水上去,再用湿布一擦就干干净净的,用得着刀片刮么? ...

我的玻璃夹紧在打印机上基本就不动了, 用这个刮刀清理玻璃我觉得非常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白乳胶不是家具(木头)上使用的吗?

水溶性?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8997/18997.htm
白乳胶是一种水溶性胶粘剂,是由醋酸乙烯单体在引发剂作用下经聚合反应而制得的一种热塑性粘合剂。通常称为白乳胶或简称PVAC乳液,化学名称聚醋酸乙烯胶粘剂,是由醋酸与乙烯合成醋酸乙烯,添加钛白粉(低档的就加轻钙,滑石粉,等粉料)再经乳液聚合而成的乳白色稠厚液体。

网友:
楼主打印的精度还挺好的,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