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 64位 有没有可用的串口监视软件

楼主(2017-01-09):
accessport 在32位机子上用的很好, 系统升级到win10 64位后, accessport 1.37版本能运行, 但是串口监视的时候, 无法监视。 求有没有可用的版本, 或者其他替代软件

网友A:
这个版本,表示使用正常,要不去官网下个试试.

网友:
同求,我的accessport在64位Win7有时蓝屏现在不敢用了,下载个monitor sudio挺好用但是没有破解只能部分用

网友:
蓝屏大多是USB转串口的USB接触不良引起的,我的win10正常使用1.37

网友:
自己写一个呗,多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版本,表示使用正常,要不去官网下个试试.

这个版本不支持在WIN7 X64下监控串口

我刚刚重新下载确认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版本不支持在WIN7 X64下监控串口

我刚刚重新下载确认过了。

win10 64位,可以正常使用/监控.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5109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