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I 中能否建立一个IO模拟IIC的任务。

楼主(2017-01-10):
如题,现在产品中使用到uCOSIII,但要读IIC ,SPI,用的是普通IO,不知能否实现。

网友:
可以,你有什么疑虑吗?

网友:
没冲突啊,一个是操作系统 一个是接口协议 IO口模拟IIC完全可以

网友:
用接口的时候不调度就行了。

网友:
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A:
模拟的IO操作用操作系统更合适因为等待的时候可以切别的任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拟的IO操作用操作系统更合适因为等待的时候可以切别的任务

不可能,系统级的等待延时较长且不准确!

网友B:
楼上,I2C, 400K的频率, 每个时钟2.5us,  2.5us的时间还去切换任务,忙的过来吗

楼主:
看了一上野火的STM32F429中 电容屏IIC就是IO模拟的,并且是ucos3 ,因该可以,再仔细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拟的IO操作用操作系统更合适因为等待的时候可以切别的任务

模拟的 IIC 的延时,是要用软件硬延时的,没法切换任务的,系统的 tick 没法做到那么快,要做到那么快的话,系统的负担会加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上野火的STM32F429中 电容屏IIC就是IO模拟的,并且是ucos3 ,因该可以,再仔细看一下, ...

这个跟用不用 RTOS 没有必然的联系。
我想你担心的是,模拟 IIC,时序会不会被 RTOS 的多任务中断,而导致错误。
你放心吧,模拟 IIC 之类的,这些是由 master 主动打时钟节拍的,slave 是听 master 的指挥的。
master 的时钟被中断一会儿,是没事的,只要不中断过久,例如几秒级别的(有的 slave 器件,对时间有要求,这需要看规格书的说明),slave 还是会乖乖听话的。
话说回来,master 会中断几秒吗?多数是不会的,如果会的话,你的 RTOS 的方案,就要考虑去掉 RT 字样了。

网友:
有这个疑惑的一般是用作从,做主没一点问题,做从我认为不行

网友:
还不如搞个定时器驱动更准,你每个总线时钟都在死等,把cpu性能浪费掉,  除非你的CPU不用干活

网友D:
以下我要说的是以楼主想要 IO模拟IIC 为前提的,在这个前提下
如果系统没用中断 就是tick用了中断 那么
//关调度
OSSchedLock(&err);
IO模拟IIC的操作();
OSSchedUnlock(&err);
//开调度
这样os系统就不会影响IO模拟IIC的操作了

当然如果系统 中断应用了很多 那就得关中断来屏蔽
关中断还是关调度 要看楼主的实际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I2C, 400K的频率, 每个时钟2.5us,  2.5us的时间还去切换任务,忙的过来吗 ...

我说的不是这个,是外设的等待时间,比如擦除等费时间操作

网友:
我项目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跟用不用 RTOS 没有必然的联系。
我想你担心的是,模拟 IIC,时序会不会被 RTOS 的多任务中断,而导 ...

分析的十分到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以下我要说的是以楼主想要 IO模拟IIC 为前提的,在这个前提下
如果系统没用中断 就是tick用了中断 那么
// ...

对于同步总线而言,时间是不敏感的,一般不需要进入临界区,不论是硬件还是调度临界区。模拟的 IIC 属于此类。
对于异步总线而言,时间是敏感的,需要进入临界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跟用不用 RTOS 没有必然的联系。
我想你担心的是,模拟 IIC,时序会不会被 RTOS 的多任务中断,而导 ...

谢谢,那请问模拟SPI 是不是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那请问模拟SPI 是不是也可以

是的,SPI 也是同步总线。

网友(2017-02-17):
stm32的IIC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同步总线而言,时间是不敏感的,一般不需要进入临界区,不论是硬件还是调度临界区。模拟的 IIC 属于 ...

比如18B20就麻烦的多

网友(2018-09-08):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上野火的STM32F429中 电容屏IIC就是IO模拟的,并且是ucos3 ,因该可以,再仔细看一下, ...

哪个例子能发过连接吗

网友E:
这样? 用RTOS 系统,i2c 运行时候,是禁止任务的调度吗

网友:
禁止任务调度会禁止中断吗?

网友:
gagaguojia描述的很清楚,赞!~

网友:
因为IIC 和SPI都是SCK同步数据的,和常见的软件模拟IIC SPI一样给中断打断,所以不会有影响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样? 用RTOS 系统,i2c 运行时候,是禁止任务的调度吗

i2c专门见了一任务读写。。。。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 用RTOS 系统,i2c 运行时候,是禁止任务的调度吗

模拟I2C的,不是硬件的,可以建一个任务读,或者写。延时长。

网友E:
引用 网友F:
i2c专门见了一任务读写。。。。

i2c 专门的一个读写任务 也是用到delay()函数啊, 用系统的的延时吗,
“或者写。延时长”没太明白 您的将的详细点吗?

网友G:
两个方案
1.锁调度+延时模拟总线信号
2.定时器+中断模拟总线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拟的IO操作用操作系统更合适因为等待的时候可以切别的任务

有些对时序要求严格的时候,要增加代码临界段,防止被高优先级的任务打断,导致总线超时的问题发生

网友:
引用 网友E:
i2c 专门的一个读写任务 也是用到delay()函数啊, 用系统的的延时吗,
“或者写。延时长”没太明白 您 ...

就是用UCOSIII的延时程序。读的速度快,写的慢。注意延时的长度。

网友:
模拟IIC带CLOCK的,对时序要求不严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跟用不用 RTOS 没有必然的联系。
我想你担心的是,模拟 IIC,时序会不会被 RTOS 的多任务中断,而导 ...

怕打断的时候,加代码临界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两个方案
1.锁调度+延时模拟总线信号
2.定时器+中断模拟总线信号

这种形式?

网友:
如果锁的话应该锁整条逻辑,这样保证这条逻辑内部时钟频率是稳定的
.....
lock
i2c_read
unlock
.....
lock
i2c_write
unlock
.....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2018-11-23):
不用写到系统里面吧, 直接用一个定时中断不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跟用不用 RTOS 没有必然的联系。
我想你担心的是,模拟 IIC,时序会不会被 RTOS 的多任务中断,而导 ...

形象,good jo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