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可以买到匝数比为100:1的电流互感器?用于25kHz

楼主(2017-01-10):
现在淘宝上能买到的都是1000:1

我要测的最大电流为4A,除以1000就没啥了,除以100,再加上RL,还可以弄一弄,1000:1太小了

网友A:
4mA 这么大还不够你折腾啊

网友:
定制吧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4mA 这么大还不够你折腾啊

4ma.乘以100欧姆,0.4V,进桥式电路,二极管都不导通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4ma.乘以100欧姆,0.4V,进桥式电路,二极管都不导通哈哈

信号进运放啊,关二极管啥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4ma.乘以100欧姆,0.4V,进桥式电路,二极管都不导通哈哈

他是走电流的,相当于是恒流源,你的二极管肯定能导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是走电流的,相当于是恒流源,你的二极管肯定能导通的

电流互感器就是变压器,1000:1就是把电流衰减1000倍,加载在取样电阻,就没啥了,先放大再进桥是可以的

我已经找到100:1的了,7元一个 好贵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28760302611

网友:
无线充电方案里面有这样的产品  比如线艺

网友:
高频的电流用铁氧体磁环或者高频变压器磁芯做都可以,用个uu9.8或ee16磁芯200匝自己绕吧。

网友:
pulse多的是,就是价格一个10多到30多

网友:
要求不高时负载可以用1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