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泰克Tektronix TDS1012,还是鼎阳SDS1102CNL?

楼主(2017-01-10):
泰克Tektronix TDS1012,【95成色】1G采样 100MHZ  ¥990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41739530109&_u=

正品鼎阳示波器100M双通道数字示波器SDS1122E+ SDS1102CNL可升级  ¥1350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6#detail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6#detail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kuId=3125842878674

普源示波器DS1102E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6#detail

这三款,低端示波器,该如何选?

楼主:
看来, 没人关注这个话题啊!

买了: 鼎阳示波器120MH双通道数字示波器SDS1122E+

网友:
咋一看标题以为要出示波器,一进来才知道是纠结选哪个,要是我,选泰克,原因:用泰克的习惯了。

楼主:
已经买了, 鼎阳的; msOS的凤舞天, 用过说还可以; 国产低端的还过得去. 等我的使用情况吧.

网友:
泰克Tektronix TDS1012

网友A:
有钱选泰克中端以上的机器,没钱选普源,其他的就不用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钱选泰克中端以上的机器,没钱选普源,其他的就不用考虑了。

主要是看了这个, 普源的电源板; 加上msO凤舞天S的看法, 就买了鼎阳!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66997-1-1.html

楼主:
个人还是觉得普源不会太差的, 毕竟是给泰克代工的工厂!

网友:
普源没给泰克代工过,普源是给安捷伦代工。安捷伦DSO3000系列是普源代工的。
鼎阳给力科代工部分低端示波器。另外鼎阳的部分示波器是力科的机子阉割了部分功能改贴的鼎阳的标,据说是为了一些国企招投标设的门槛故意这么搞的。

楼主:
看来我了解的不准确!
不过,这样一来; 这两家的示波器,在低端的里面算是过得去的了!
谢谢给我吃了个定心丸!

网友:
如果是单片机开发,经常需要查看串行通信波形的,买泰克的低端型号会抓狂,2.5K的采样深度,时基设小了能看清细节,但不能抓到完整一帧数据波形,设大了看不清细节,放大后变三角波了。。

当然,这种情况最好是用逻辑分析仪来查看,只是我个人还是习惯用示波器,主要感觉逻辑分析仪线太多,看了心烦。

楼主:
示波器已经到手, 基本满意!
谁知道, 1K 的方波的幅度是多少V?

楼主:
翻看了下手册, 没有找到!

网友:
方波一般为3V。这个不是精确的。该信号只用来作为探头的补偿调节时的信号,幅值并不是很准的。

网友:
和楼主用的是同一款。有一个功能让人抓狂,就是用光标捕获波形长度的时候。慢慢体会吧

网友:
鼎阳的就算了吧,几年前接触过一次,  还不如普源的,   如果想用的稳当点,还是泰克吧,   国产的周立功的宣传的挺好,没用过,不知道怎么样

楼主:
反应速度,确实不如泰克!

网友:
二手老泰克不知道怎么样,看起来挺牛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示波器已经到手, 基本满意!
谁知道, 1K 的方波的幅度是多少V?

一般方波的信息在输出口边上都标有吧

楼主:
示波器在家里, 晚上我拍图片吧; 我记得泰克是标的! 5V

楼主:
泰克是有的, 但是鼎阳确实没有, 不知为何?

楼主:
没有幅度参数! why?

网友:
对我来说,双通道的,有时会不够用。还是4通道的好。

网友:
唉,从鼎阳坑爬出来,看别人爬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