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源DS1102CD示波器坏了,打开看是电源没电,大家有知道....

楼主(2017-01-10):
普源DS1102CD示波器坏了,打开看是电源板没电,大家有知道这个电源板输出电压的吗?有4路输出,1路是3.3V其它不知道了

网友:
方案是单管反激,具体一点就是TOPswitch(猜测是TOP247或类似)
首先检查一下输入保险丝等是否损坏
其次测试一下U1芯片是否断路(最大嫌疑)

楼主:
问了售后 输出电压,+15V、+6.7、+3.3、-10,外接电源试试,能起动显示功能正常,但没波形显示,估计主板是不是也有问题了,只因身上一个静电示波器就这样挂了

网友:
楼主找个维修二手仪器的公司修吧,自己太折腾了

网友:
这电源板很有山寨风格

网友:
这个这的是普源示波器的电源吗? 本来还子考虑它的示波器, 看了就无爱了!

楼主:
是普源的服役十年了买时1万呢,被我身上静电给电死了,板上焊点是我修过的,换过TOP247Y和15KE200A换完还是不行,不折腾了

网友:
普源的自用还可以的,性价比高。

网友:
有个电容咋有点鼓

网友:
要找个示波器测波形啥,修电源,当然还是要懂点啥,拿着乱换当然不行。

网友:
直接买电源板呗,一般的都不能太贵。这个东西修起来没意义。

网友:
被静电打坏~~~

网友:
上次我这里一个泰克TDS2022B也是电源板挂了,还是我给修好了,管子坏了,那个反馈的光耦坏了造成的

网友:
我的普源示波器曾经打雷一个晚上就开不了机了,直接送回原厂免费维修好了,感觉普源示波器的电源可能真的不咋地,看他寄回来的维修检测报告说有器件松动

网友:
国产的用十年应该差不多了,元器件该失效的也该暴露出来了,修修也许还能用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