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上令我疑惑的圆标--(疑惑已经得到解答,13楼)

楼主(2017-01-10):
如图,同样的型号,右边的是某学习板上的较旧一点的封装,上面只有一个圆标,可以容易的区分方向。但是刚买回来的左边的芯片,却在对角上还有一个大一点的圆标,很让我疑惑。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不用的封装厂而已,lz  大见小怪的!!!  ST国内都有好几个封装厂。  成都有一个

网友:
大的标应该不是用来区分方向的吧

网友:
应该是真的,看TB上面封装地PHL的,都是两个圆圈,应该是不同封装厂工艺有差别

网友: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假货

网友:
为什么两个圆圈,每次数引脚都得仔细看应该从哪个圆圈开始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的封装厂而已,lz  大见小怪的!!!  ST国内都有好几个封装厂。  成都有一个 ...

我觉得您回复别人的帖子的时候还是不要太急,一句话里面的错别字跟您用的惊叹号一样多,还没回复到点子上。
我表达的是我对这个封装的疑惑,这种封装为什么要多一个圆标来引来混淆?

网友:
个人也觉得没必要2个圈。。。。大学时候做试验,用mega128,字暗,也是误用了大圈,作为一脚标记。。。。交过学费。。。

网友:
小圆点是标识,大圆点应该是注塑口吧 。封装方式不一样罢了。

网友:
正眼看字的时候,晶振在下发

网友:
一般要配合字的方向来确定。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回复。正如各位说的,应该是注塑口。
一开始我看DATASHEET这个图:

后来楼上提到是注朔口及要综合看字的方向,我又仔细看了看DATASHEET,下面还有一图:

optional gate mark应该就是“可能有的注朔口”的意思

网友:
一般要配合字的方向来确定

网友B:
这处理得我给0分

网友:
也曾把大圆点误当成1脚标示,现在才知道原来大圆点是注塑口

网友C:
还有的芯片有3个圆点。。。

网友:
学习了。原来是注塑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处理得我给0分

好久不见

网友:
这样看来 真正的圆点都是在字的左下方咯

网友:
从来都是看字,左下角

网友:
stc的也碰过一次

网友:
终于解疑了,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新的换旧的碰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的芯片有3个圆点。。。

stc的就是三个,两大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