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DO 输入与输出端的电容漏电如何解决

楼主(2017-01-10):
是这样,做的低功耗。时间长了,LDO 输入与输出端  部分产品就开始  电容漏电了,出厂原本10uA的,时间长了漏电后在20uA~20mA之间(返回的漏电产品  有的上了百uA,有的甚至上了mA)。

换了红宝石的电容还是如此,上了三防胶等隔离胶水、做盐化实验本地一个月不漏电,  但部分现场不清楚为何时间长了就开始漏电,以前就没有这个问题。

大家碰到过没有,如何解决?
==========
  电容是0603、0402的非极性电容

=================
貌似找见了,是 有个电容靠近屏蔽盖, 过SMT的时候,俩者热胀系数不一样,导致 部分电容 被拉伤。 而且基本是那几个靠近屏蔽盖的电容。   这个做高低温 不好试验出来的。

网友A:
可能长时间不通电就是这样吧。
还有就是高温。
换固态电容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长时间不通电就是这样吧。
还有就是高温。
换固态电容试一试。

时间长 意思是 出厂时间长了还是工作时间长了??还是什么意思?------一般电容撑不到15~0年吗?

温度都是室温的,极个别会偶尔在低温工作

网友B:
提高电容耐,压换COG 材质的电容的漏电会好一点

网友:
像这种情况先要分析出是说明问题导致的漏电流增大,可以把故障件烘烤一下测静态电流,或者从使用环境排查一下,最后再考虑原材料,前提是你的物料都是正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时间长 意思是 出厂时间长了还是工作时间长了??还是什么意思?------一般电容撑不到15~0年吗?

温度都 ...

工作环境怎么样,多长时间出现故障,故障件是否有地域特征,三防的工艺是否到位,线路板设计是否存在漏电流增大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作环境怎么样,多长时间出现故障,故障件是否有地域特征,三防的工艺是否到位,线路板设计是否存在漏电 ...

谢谢回复。 解决。  更新1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高电容耐,压换COG 材质的电容的漏电会好一点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