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的BDM和multilink仿真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7-01-10):
为什么同一个BOOT程序,2个仿真器烧录后,发现结果都不对!

网友A:
兄弟你问的太笼统了,没法回答;

网友B:
两个都用过, 不知道楼主说的是啥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问的太笼统了,没法回答;

MC9S08DZ60,这个芯片, 我用同一个程序,发现不同仿真器仿真结果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都用过, 不知道楼主说的是啥芯片,,,

DZ60,我发现BDM不能对eeprom和flash进行读写,因为我用BDM仿真的时候 程序停在eeprom初始化那里了!

网友C:
BDM or P&E 使用没什么区别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BDM or P&E 使用没什么区别的路过。

   哦。估计是我IDE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