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画焊盘,附上说明图

楼主(2017-01-10):
画不规则焊盘

网友:
使这样么

网友A:
图一,放个槽孔的焊盘在板边,切掉就成这样了。
图二,放个长方形焊盘在板子角上,板子铣成圆角就成这样了。。

网友:
楼上说的很好了,再补充两句

1)放多个通孔型焊盘或者直接做圆柱形焊盘,然后放keepout或者board outline,切掉
2)同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一,放个槽孔的焊盘在板边,切掉就成这样了。
图二,放个长方形焊盘在板子角上,板子铣成圆角就成这样了 ...

你的意思是把焊盘放上去   在PCB打样时让人家给切成圆弧  是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一,放个槽孔的焊盘在板边,切掉就成这样了。
图二,放个长方形焊盘在板子角上,板子铣成圆角就成这样了 ...

PCB打样好像只是问你要文件吧   到时候应该不会给你搞这些  还铣成圆弧

网友:
第一张图要在力创做的话会按照半孔工艺做,比较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PCB打样好像只是问你要文件吧   到时候应该不会给你搞这些  还铣成圆弧

你PCB画成那样子就好了,外形直接从焊盘上铣过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把焊盘放上去   在PCB打样时让人家给切成圆弧  是不

如图所示,做出来就是你要的2种效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图所示,做出来就是你要的2种效果

这种椭圆的孔怎么做的?什么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图所示,做出来就是你要的2种效果

但是只是这样做的话,1里面的铜片容易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图所示,做出来就是你要的2种效果

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椭圆的孔怎么做的?什么软件?

AD和PADS都可以,槽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所示,做出来就是你要的2种效果

恩,是的 。最后我也是问问人家做板子的,就直接这样放焊盘在上面的,至于那个半孔,分享一下,照着照片上设置就行

网友(2017-02-24):
按9楼的方法在嘉立创试个,不行,参考我的贴子,现在让人头疼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E7%84%8A%E7%9B%98

网友:
要做半孔工艺,直接切掉容易中间铜层脱落。

至于形状,用allegro的话,想要啥形状用shape画出,通过flash文件定义焊盘,啥样都能搞定。
异形孔要自己出刀路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椭圆的孔怎么做的?什么软件?

ad,焊盘可以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一,放个槽孔的焊盘在板边,切掉就成这样了。
图二,放个长方形焊盘在板子角上,板子铣成圆角就成这样了 ...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