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酷路由宝L1C原厂固件不影响原功能外挂硬盘增加迅雷远程

楼主(2017-01-10):
本文首发于AMOBBS。转载请注明。
图片来自网络。示意而已。

买了花呗0元购的优酷路由宝。试了保守方式挖优金币。然后太少了。。。于是换了固定收益的计划。。
MT7620的方案。还带USB口。现在把原厂的OPENWRT增加一下迅雷远程下载。不影响原来的系统功能。
原厂系统固件版本:系统版本:2.1.0613.8617
刚好发现网上有一个已经ROOT了的同版本原厂固件。也不费事了。直接下载用手动升级升级一下
(也试过别的固件。考虑我还有花呗的计划。就不折腾了。。网上有安装breed的方法。请大家参考刷入。有备无患)

升级了后。就可以试试TELNET连接。原厂是不能TELNET的。用的就

可以TELNET IP地址
也可以直接TELNET WIFI.youku.com

我用的移动硬盘。开始试了NTFS的分区 。怎么都搞不定读写权限。干脆把第一个主分区分成一个20G的FAT32。
如果用U盘。应该直接分FAT32主分区就成。省事

电脑上把迅雷离线下载到分区根目录。解压到thunder目录下。

telnet 连接。用户名ROOT 密码自己设

mount回车。
我的硬盘要下载的分区 /dev/sda1 挂载在  /tmp/youku/mnt/usb0  格式是type vfat

cd /tmp/youku/mnt/usb0

把thouder文件夹的权限设置一下

运行 chmod 777 thunder回车
运行 cd thunder回车
./portal 回车。就开始安装过程了。。一段英文后提示一个激活码。

在迅雷远程网页上添加激活码就行了。

我没有开自动启动。不知道重启后能不能用。先这么用着。有什么不行再来改。

[a

tt

ac

hi

mg]358128

首先,启动远程服务,找到你的设备IP,在浏览器里输入以下地址,host换成你设备的IP
http://host:9000/getsysinfo
从返回的结果中,找到6位数的激活码
若是威联通的请用9001端口,若是小米盒子和电视请用19000端口,其他的用9000端口

举个例子:
我的迅雷路由IP是192.168.111.1,迅雷路由的端口是9000,即在浏览器输入:
http://192.168.111.1:9000/getsysinfo
以下为返回结果:

返回结果对应说明:
[result,is_net_ok,is_license_ok,is_bind_ok,“bind_acktive_key”,is_disk_ok,“version”,”user_name”,is_ever_binded,userid,vip_level]

result:0表示返回结果成功
is_net_ok: 1表示检测网络正常,0表示检测网络异常
is_license_ok: 1表示license检测通过,0表示license检测不通过
is_bind_ok: 1表示已绑定成功,0表示未绑定
bind_acktive_key: 此字符串为绑定key,在未绑定的情况下,会返回绑定的key;已绑定成功时,或返回空
is_disk_ok: 1表示磁盘挂载检测成功,0表示磁盘挂载检测失败
version: 目前运行的迅雷库版本
user_name: 如果已绑定,返回绑定的用户名;否则返回为空
is_ever_binded:如果曾经绑定,则为1,从未绑定过则为0,一般在网络断开时检查此字段判断是否可以查看任务列表
userid:绑定的迅雷会员ID
vip_level:绑定的迅雷会员等级

PS:若http://host:9000/getsysinfo在浏览器无法打开,说明远程服务未启动,请联系厂商,确认该设备是否有开通远程下载服务功能。
        若打开后“is_license_ok=0”,即检测不通过,说明license过期了或非法或遭封杀,请联系厂商解决!

附:解除绑定
http://host:9000/unbind
host换成你设备的IP
若返回结果为[0],则解绑成功,否则不成功!

网友A:
收益怎么样?能回网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益怎么样?能回网费吗?

现在是一年回路由器的钱。。。109元。网费肯定回不来。。。

网友B:
楼主,L2能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L2能搞吗?

没试过。应该系统一样。。问题不大。试试就行。。

有更好的固件可以玩好多功能。。只不过。我只要两个。1.就是youku的优金币。一个就迅雷离线。别的没啥用。所以就在原版固件上改了下。。

网友B:
楼主,在哪里找固件?可以实现BT软件下载到硬盘?我看了一下你这个,好像还得先搞个迅雷路由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哪里找固件?可以实现BT软件下载到硬盘?我看了一下你这个,好像还得先搞个迅雷路由器。 ...

优酷路由宝的花呗0元购买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优酷路由宝的花呗0元购买

单我昨晚就下了,我是想麻烦问一下,在哪里找这些个有P2P下载功能同时不破坏原挖矿功能的固件。我看你好像是本身有一个迅雷路由器,用迅雷路由器做的BT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我昨晚就下了,我是想麻烦问一下,在哪里找这些个有P2P下载功能同时不破坏原挖矿功能的固件。我看你 ...

就是youku路由宝。。我自己加的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youku路由宝。。我自己加的功能。。。

好的,谢谢。

楼主:
原文不能编辑了。增加自启动功能。。现在重启只是能运行。但是没启动。

打开winscp,用root登录,右面的窗口进入etc文件夹,找到rc文件(无后缀)直接双击打开
winscp会直接用文本打开rc,直接拉到最后,在exit前添加你的portal路径,比如我的就是这里是/tmp/youku/mnt/usb0/thunder/portal
保存结束就行了。

上面百度的。实测不行
下面的方法行

在init.d里增加一个文件thunder。内容如下

#!/bin/sh /etc/rc.common
START=99
start(){
        /tmp/youku/mnt/usb0/thunder/portal
}
stop(){
        /tmp/youku/mnt/usb0/thunder/portal -s
}
restart(){
       /tmp/youku/mnt/usb0/thunder/portal
}

在rc.d里面增加了一个链接指向这个文件
S99thun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