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旁边的电容怎么调?

楼主(2017-01-11):
客户使用的是stm32l单片机,日本精工的32.768k的晶振 5ppm精度,load  capacitance 12.5pf。
实际测试发现,使用12.5pf电容时精度低于100ppm,最后调试一个使用20pf一个使用22pf的时候精度最高,低于10ppm。

网友:
负载电容值不是旁边两个电容的电容值,是要算的。22pF的时候负载电容值是11pF。公式:C1*C2/(C1+C2)

网友:
数据手册上会推荐的,而且在计算的时候,把引脚这段的电容也考虑进去了

网友:
基础知识要弄明白,新水看见12.5pf负载电容就上两个12.5pf电容,是错的,三点式震荡电路,电容是串联的,算上走线的等效电容,应该用两个22pf 或者两个21pf的。

网友:
如果晶振CL=12.5pF,那么两个外接的电容应该在20pF左右。
如果晶振CL=20pF,那么两个外接的电容应该在30pF~33pF左右。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现在大概明白了

网友:
学习了,记录在工作笔记中。。。。

网友(2018-06-06):
这还是第一次看到,第一次看到计算过程

网友:
stm32l单片机晶振的负载电容参数是强烈要求小于等于7pf的,规格书中原文如下:
To avoid exceeding the maximum value of CL1 and CL2 (15 pF) it is strongly recommended
to use a resonator with a load capacitance CL ≤ 7 pF. Never use a resonator with a load
capacitance of 12.5 pF.
Example: if the user chooses a resonator with a load capacitance of CL = 6 pF and Cstray =
2 pF, then CL1 = CL2 = 8 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