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SB ESD芯片,请大家推荐一个性价比高,好买的型号

楼主(2017-01-11):
【求助】USB ESD芯片,请大家推荐一个性价比高,好买的型号

网友:
2.0的话可以用SRV05-4     3.0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UET14A05L03   君耀

网友:
基本上,加了这器件, USB3.0就过不了眼图。

网友:
非常多

而且都不贵

某宝自行搜索就行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

我是USB 2.0,看来用 SRV05-4就好了,便宜

UET14A05L03   贵很多

网友:
USBLC6便宜,好用。

网友:
这些器件可以用到485或者232电路上么?或者有专门用在485和232的专门的ESD器件?

网友:
ESDA6V1-5W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