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空气质量测试仪 有源码

楼主(2017-01-11):
最近空气质量差的很,想着做个检测装置,看到一篇FFU净化器帖子里提到他朋友在做一个PM2.5和甲醛的测试仪,去看了看用的是攀藤的传感器,可以同时检测甲醛和PM2.5,故买了一个,还真是贵啊 将近300块了,又加了个AM2302,OLED显示,STM8S103主控。没啥说的,上图上源码

网友:
300块 ,这么贵,

网友:
300块太贵了。。。

网友A:
基本测不准,好多大公司都在专门做空气质量监测,可不是买个传感器就解决了

网友B:
传感器是什么型号

网友C:
传感器是什么型号,是数字输出吗,有标定吗

网友:
传感器PMS5003S,应该是标定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感器是什么型号

PMS5003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测不准,好多大公司都在专门做空气质量监测,可不是买个传感器就解决了 ...

不求多准 测个大概就行,从效果来看放到室外和官方发布的数据基本吻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传感器是什么型号,是数字输出吗,有标定吗

PMS5003S 全数字输出 标定过的  短期来看基本准确

网友:
能看看传感器里面就好了

楼主:
上传一份数据手册

还有纠正一个错误   甲醛的单位是mg/m3

网友:
试了一下PMS5003,感觉测出的PM2.5值偏低许多。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还能学习stm8s。

网友:
300RMB的用来玩玩就行了

网友:
传感器有点贵呀

网友:
做个套件。给DIY的人玩

网友D:
diy一个用挺划算的,300块钱有点贵啊。我买的传感器是50块钱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diy一个用挺划算的,300块钱有点贵啊。我买的传感器是50块钱的

你用的是什么传感器啊?好的话我也做一个

网友F:
怎么校准是个大问题吧,不过能开源大家一起分享的都是了不起的

网友:
300块很贵啊,高端应用,这个又不是特别准,低端应用,这个价格产品无法承受。

网友G:
在哪买的传感器   数据靠谱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用的是什么传感器啊?好的话我也做一个

GP2Y1051AU0F,是串口直接传输出来的,不用焊接什么的。拿单片机直接都出来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校准是个大问题吧,不过能开源大家一起分享的都是了不起的

不需要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哪买的传感器   数据靠谱不

个人感觉还是比较可靠的

网友H:
做个外壳,改成锂电供电,就可以到各大楼盘去上门推销了。^_^,真的,买新房的人会买这个的。求个心理安慰

网友I:
GP2Y1051AU0F是红外的,楼主买的是激光的,貌似激光的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做个外壳,改成锂电供电,就可以到各大楼盘去上门推销了。^_^,真的,买新房的人会买这个的。求个心理安慰 ...

淘宝已经很多了 恐怕没什么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I:
GP2Y1051AU0F是红外的,楼主买的是激光的,貌似激光的更好。

是的 激光的据说会好一些 另外不要甲醛检测的话  价格只有一百左右 也是激光的

网友(2017-02-19):
300有点贵了,但就学习也不便宜

网友:
这玩意儿要做的好,传感器的指标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