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过孔加泪滴时,泪滴部分无阻焊,怎么解决这问题?

楼主(2017-01-11):
过孔设置盖油的,没加泪滴的过孔都很正常
加泪滴的过孔,过孔是盖油的,但组成泪滴的线条上全部没阻焊
如图
用3D效果看时 是正常有阻焊的

Gerber文件里是这样的

组成泪滴的圆弧属性

过孔设置 盖油

现在问题是为什么泪滴组成的部分是无阻焊的,怎么设置让他有阻焊。
翻遍了设置项,没找到相关设置。在网上搜索了一大圈,也没这方面的说明。

帮我看看具体怎么处理,先谢谢了!

网友A:
偶觉得是板厂过孔没盖油,且阻焊层移位太离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偶觉得是板厂过孔没盖油,且阻焊层移位太离谱!

应该不是这问题,我给的是Gerber文件,所有过孔属性都设置盖油的,问题只出在有泪滴的过孔上,
再还有上传的照片只拍了一部分,刚好是同向的,其他方向的也出这问题,还有其他焊盘阻焊都没位移,所以过孔未盖油+阻焊位移造成的可能性应该不成立。

楼主:
补充:无泪滴的过孔正常盖油
         有泪滴的 问题就在组成泪滴的弧线上

查看Gerber文件 确实是我给的文件就已经这样了,但怎么设置能解决这问题呢?

楼主:
问题解决:原来的是用AD10的,换AD9再转Gerber文件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板厂对位移位的问题,和泪滴半毛钱关系也没有

真的不是位移 就是组成泪滴的线,我也是第1次碰到
找了好久问题,后来看Gerber文件才看出来的
下图是AD9转的Gerber文件 这就好了 相同位置就少了那2条弧线

网友:
原来用AD10画的板件,然后用AD9就会出现这种问题。所以用AD10画的板件要转成低版本,才能在AD9上正常显示。

网友(2017-02-12):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原来的是用AD10的,换AD9再转Gerber文件就正常了

请教:Gerber也有版本区分吗?

网友C:
看楼主的描述  gerber文档就已经是这样的了,所以 跟板厂没有关系。  责任多么明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楼主的描述  gerber文档就已经是这样的了,所以 跟板厂没有关系。  责任多么明确。 ...

对!这问题换版本解决了,但原来的版本为什么会产生这问题,还不明确原因。
出问题的线路板,画板及出gerber都是用同个版本的,不存在2个版本兼容的问题。
最大可能是那版本没装好,只能这么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