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串联电池组怎么测量每一节电池的电压啊?

楼主(2017-01-11):
求教串联里电池组怎么测量每一节电池的电压啊?要12位ADC 精度达到12bit左右。

网友A:
用模拟开关切换。找一种叫巡检仪的东西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模拟开关切换。找一种叫巡检仪的东西看看。

具体啥原理的呢?

网友:
你看一下航模锂电池组是怎么回事

网友:
航模锂电都是每一节独立引线分开检测的     有一个专用充电接口接口,n节电池串联而成的就有n+1条线

网友:
分离的主要使用高共模差分运放,如INA117。集成的就相对简单了,你可以到几大半导体公司找到相应的产品

网友:
LTC6804 不谢,请叫我雷锋

网友:
航模的平衡充,lz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