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莫03能加工这个图纸么?

楼主(2017-01-11):
等了多年的03机器快要到手了,有点小激动啊。
我公司研制的仪器的一个零件的图纸如附件所示,幅面100x50mm,厚度0.9mm,图纸槽深0.45mm(补上精度+-0.05mm,刻蚀精度不高), 材质304不锈钢, 现在的工艺是使用菲林钢板做模具+刻蚀的办法,我觉得这种工艺适合于大批量生产,但研发过程中经常修改气体流道从而不断尝试,想问问大家或者莫大,03机型适合雕刻这个么?谢谢!

网友:
板厚有点薄啊,另外尺寸公差没说,不然没法说能否加工

楼主:
不好意思, 精度+-0.05精度不高, 是因为刻蚀的精度也不高.

网友:
好薄啊,平整度如何?我站在机械外行角度说:难啊

网友A:
这是你们公司研发的新款戳衣板吗?

楼主:
是因为雕刻机精度问题么?还是材质太硬,毁刀?还是工时太长? 能详细说说嘛?

网友:
精度没有问题,内角直角太多,cnc铣刀出不来内直角,需要用尖刀,尖刀非垂直,容易断刀。加工效率低。
综合看,希望不大。

楼主:
平整度没有要求。 莫大不说,忘记固定的问题了。 刻蚀工艺是外协代加工的,对方的机器都是非常专业的,他们要求基材最厚不能超过1.0mm,我猜他们使用负压抽风来固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你们公司研发的新款戳衣板吗?

戳衣板那得是横纹好嘛

网友:
做夹具才是大活~~~~夹具不好,做出来的东西不会好~~

网友:
燃料电池????????

网友:
太薄了不好加工

网友:
其他地方批量加工好 剩下气道。

加工气道免涂防水油漆,雕刻机把油漆雕刻完就行,剩下就放入盐水,电解腐蚀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戳衣板那得是横纹好嘛

有种戳衣板的即视感

网友:
反正打样,不如一张底板,一张缕空板叠起来。缕空用激光。

网友:
这是热交换器么

网友C:
   这个工件用切削雕刻方式加工是有点难度,主要是太薄了。304不锈钢还有软料及硬料分别,切削时都容易有起毛刺,好的硬质合金刀的很重要,要多次尝试;加个弹性压头跟随压刀头压住工件加工。
加工这个工件03机的加工能力及精度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主要还是工艺上的问题,批量生产现在你们用的工艺是比较实际的。做测试样机时在不考虑成本及时间的话03机加工是没问题的。
还有就是内角有刀具R角。

网友:
引用 网友D:
倒不如用激光将油漆去掉,再腐蚀。

激光不用固定。

激光也行,不知道激光光斑是否够小。

国外有用电烙铁的,电加热一个尖尖的东西,把油漆烧融化就行,电加热不旋转,浮动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工件用切削雕刻方式加工是有点难度,主要是太薄了。304不锈钢还有软料及硬料分别,切削时都容易有起 ...

多谢指教!拿到机器我就试一试。 设计到定型这段时间不断返工,有点受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拿到机器我就试一试。 设计到定型这段时间不断返工,有点受不了。 ...

03机出货时间定了吗?

网友:
>精度+-0.05精度不高
Anything better than 0.1mm is considered high resolution.

>我猜他们使用负压抽风来固定的。
Vacuum bed.

网友:
直接厚板干出所有机械特征然后上磨床干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比较厚的材料,无论强度、幅面和精度,03机都可以。

但这么薄的材料,如何固定是个大问题啊。

在国外的设备上见过,不锈钢底盘,开很多个小孔,表面真空吸附,孔很小,被吸附件不会变形,力很大。
只是楼主要DIY一个不锈钢真空底盘,再弄一个真空泵应该可以固定好。

网友E:
为什么不能用激光雕刻机直接刻啊?不是有激光切割机和刻一定深度的激光刻字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能用激光雕刻机直接刻啊?不是有激光切割机和刻一定深度的激光刻字机么? ...

激光真能啃得动不锈钢?没有用过,怀疑中。。。
如何控制槽深?
谁用过给说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激光真能啃得动不锈钢?没有用过,怀疑中。。。
如何控制槽深?
谁用过给说说。 ...

激光加工不锈钢是小儿科的了,但真不控制不了槽深。不知道你这个东西是做什么用的。感觉工艺上很难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定了。

在阿莫放大招的外壳批量供货后。

AMCNC-03最大加工工件尺寸是多少? 现在能下定吗?

网友:
楼主这是弄的什么东西,速冻用的吗?前段时间也有金主让我搞这个东西,说是做血液速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比较厚的材料,无论强度、幅面和精度,03机都可以。

但这么薄的材料,如何固定是个大问题啊。

莫大,03机什么时候开卖啊,公司急需购买,谢谢!

网友:
有些直角无法加工 改成圆角应该可以 当然夹持工件要想个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03机本来是在04机之前上市的。

但为了照顾“阿莫放大招”开源项目的外壳,03机现在先安排生产外壳。等这 ...

大概什么时候可以上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