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以产生10mv到100mV的直流信号的传感器呢?

楼主(2017-01-11):
有没有可以产生10mv到100mV的直流信号的传感器呢?

网友:
热电偶就是

网友:
DA 字数补丁

网友(2017-02-27):
还有光电池

网友:
传感器输出多少没必要纠结,后面加个调理器即可。对小信号可以放大,对大信号则衰减之,直至达到你要的输出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