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不接触测电流的方法。

楼主(2017-01-11):
主要想测保险片通过的电流,不能连接。不要求精度,只要求测出有没有电流通过,待测电流不小于1A.
有基于个保险片。

网友:
想想钳型电流表是怎么工作的?
霍尔电流传感器....

网友A:
电流互感器,现在的电表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直接用钳形表测吧 1A的电流钳形表是可以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互感器,现在的电表就是这么做的

在板子上,已经使用的,测量保险片的电流。保险片插好的,类似于汽车上的插的保险片,测量它电流。

网友:
只看有没有电流可以用指南针

网友:
剩余电流互感器,消防上用的,精度非常高。线也随便穿。

网友B:
交流的用电流互感器就可以,直流的用霍尔传感器

网友:
霍尔电流传感器

网友:
互感器,用于交流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流的用电流互感器就可以,直流的用霍尔传感器

根本没有空间,就是这样保险片。手上后,只有上面有空间。

网友:
霍尔传感器可以的,

网友:
将那保险片给拆开,焊两条线出来直接量。

网友:
示波器电流探头可以测,那个体积比钳形电流表小些,但卡不到你这个保险片上。

网友:
基本上就上面的这些方法,剩下的就只有靠猜了

网友:
霍尔不是特别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