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PCB封装为不规则,凹进去的一块儿不让放元件怎么办?

楼主(2017-01-12):
如下图所示。
一个继电器的封装为不规则形状,想利用那一小块儿放个指示灯。结果放上去冲突了。它的占地面积是个大长方形。有啥子办法没?

网友A:
忽略冲突即可,人不能让尿憋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忽略冲突即可,人不能让尿憋死

好吧。但是忽略了,总感觉少点什么

网友:
相应的规则设置一下

网友:
设置一下规则即可

网友:
在规则里把componentclearence那个去掉就好了

网友:
直接放,设置规则麻烦,明知道没问题直接放即可

网友:
新版本上3D模型;老版本选择使用精确元件外形检查。最后DRC的时候不会有问题。

Online DRC为了速度快,使用外接矩形进行空间计算,自己确认没问题TM关掉Error Marker就行了。

楼主:
好的。谢谢。
我试一下。

如果布线的适合其它位置一片漆黑,如果是的话,在布线的适合按“{”“}”键可以调整对比度。

网友:
还开在线DRC 你是嫌AD 反应太快了是吧?

如图所示

网友:
设置一下就好啊,dr,Placement中的Height 和 component clearance 取消就ok

网友:
这种铁锤外形的 继电器(一般是单组30A的),真不知道有啥优势???,外形就不能做得方正一点,

网友:
改下规则就行了,经常遇到这种事的

网友:
大兄弟AD入门了没?基本规则设置啊。

网友:
AD 我不知道, 如果是Protel99, 我一般跑一次design rule check 错误就自动消失了。

网友:
从头看到尾,二楼最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