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地址在程序运行中被改变,是怎么回事?(结贴,溢出)

楼主(2017-01-12):
芯片是:STM32F103RB

程序运行前,函数的地址

程序运行后,函数的地址:

函数地址被改变后,再次调用该函数,进入硬件错误中断

另外,程序中有ADC和PWM中断

请问,什么情况改变了函数的地址?

网友A:
函数地址没改变,是你指向了错误的地方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函数地址没改变,是你指向了错误的地方而已

错误已经找出,数组越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