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5500断电 后,重启网口灯不亮 什么情况

楼主(2017-01-12):
之前第一版电路没有遇见这个问题,改版后就变成这样了,参数都没变,只是网口在电路板改变下位置
做实验时候正常,晚上下班断电, 每次第二天早上 重启 网口的LINKLED 绿色指示灯 不亮,
之间以为焊接不好,重新焊接一遍,可以了
这样天天用焊接 有时候好 有时候不好,上了几回电莫名其妙等就亮了
今天没有焊接,就算拆下来 过会再上电就好了, 一直不知道哪里出现问题

网友A:
不会是led本身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led本身坏了吗

我估计灯不亮只是没连接上的一个表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led本身坏了吗

不会的网口灯不亮时候, W5500都不进行工作,而且LINKLED管脚 高电平, 压降没下来
刚上电时候 W5500 的 VDD和VCC电压 都是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