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目前window+linux双系统开发环境方案

楼主(2017-01-12):
好几年没有弄linux了,最近因为需要又得重操旧业,但是不知道现在双系统开发(windows+linux)用什么linux工具好?所以在此问投石问路。

PS:5年前用的开发环境:ubuntu + xp,采用samba方式共享文件夹,不知道目前是否有更好的方式和工具?

网友A:
搞个配置高的电脑跑虚拟机就行了。我电脑里面4-5个虚拟机。各种开发环境。一个2-30G就够了。

网友:
windows 10下自带ubuntu 子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配置高的电脑跑虚拟机就行了。我电脑里面4-5个虚拟机。各种开发环境。一个2-30G就够了。 ...

远程共享还是用SAMBA吗?编写环境还是习惯windows,现在看到有用SSH直接拖放好像更方便

网友B:
没找到更好的方案,大多时候还是samba好用。想SSH直接拖文件在Ubuntu端装个lrzsz就行(拉到本地用sz命令),不过速度比较慢,最高10多M/s,也不支持文件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找到更好的方案,大多时候还是samba好用。想SSH直接拖文件在Ubuntu端装个lrzsz就行(拉到本地用sz命令) ...

好吧,还是继续用samba。我的应用也不广泛 就是在linux写一些测试小app

网友:
试试win10自带的,试过GCC没问题。

网友:
直接WIN10,LINUX也带,多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