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上号称3000W的24-220逆变器能买不?

楼主(2017-01-12):
对逆变器不懂。看到淘宝上3000W的24-220逆变器才300多,是修正弦波的。想买来在车上用,供1000W以下的电热水壶,电饭煲不知是否可行?看它的说明是可以的,就不知质量如何。

网友:
修正正弦波就是方波

网友:
都是大功率,电瓶撑得住吗

网友:
能源车是没问题的,一般小车就算了吧,一般也就一百多W

网友:
你小车能出这么大功率吗。

网友:
楼主搞那么麻烦干嘛,有24V的车用电饭煲,能直接用的就直接用,能量转换来转换去的大都损耗了,而且还有安全隐患。

网友:
功率是缩水的吧,到时说3000W是型号。。。

网友:
1000W的功率,你不怕 电瓶累死了。

网友:
有专用的正弦波芯片了,EG8010,功率要做大应该没什么问题,75N75拆机的也不贵。

网友:
作饭用修正波的没有问题。

网友:
我们买了一些 2000W 的,用来给电锤,电镐用,比发电机方便多了

网友:
3000W是他的型号

网友:
我买了一个500W,就是停电的时候用用,吹吹风扇点点灯

网友A:
3000W 24V端电流125A?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00W 24V端电流125A?

这个正常啊,电流是很大,需要多个mos管并联工作,我们公司就生产24-220的逆变器,不过不是直接从24到220,后级有工频升压变压器。

网友:
lz你最好用额外的电瓶,否则饭烧开了,水烧好了,汽车启动不了了

网友:
3000W是型号 +1

网友:
自己做啊,有现成的资料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d10s4ibd6e0
我买了个1500w的,实际测试1050w角磨可以正常使用,1800w的电磁炉满功率降低两档可以工作,拆开看了一下,做工还可以,非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