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太阳能给锂电池充电

楼主(2017-01-12):
大家好,我最近无聊想做些气象传感器布设到楼顶,无线传输到家里来。打算用太阳能加锂电池供电。有太阳的时候给设备供电并且给锂电池充电,晚上锂电池供电。不知道这样的供电模块网上有没有卖的,请各位网友帮忙推荐一下呗,在此谢过!

网友A:
去拆摩拜单车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拆摩拜单车吧 !

我也支持,网上还没有摩拜单车拆解图,支持楼主做第一拆

网友:
直接用两个二极管隔离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1个宽电压的 DC降压模块,  1个锂电充电模块 即可.

网友B:
只知道有啥可行付方案,我也有类似的项目,野外采集数据,定期通过GPRS传输回来,也准备用太阳能+18650电池付方案。谁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知道有啥可行付方案,我也有类似的项目,野外采集数据,定期通过GPRS传输回来,也准备用太阳能+18650电池 ...

我做过!!1

网友B:
你是用啥方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用啥方案呢?

就一个充电管理芯片 规格书在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用啥方案呢?

电池充满了自动关断

网友:
用蓄电池,淘宝上很多太阳能蓄电池充电器,上某宝搜索“太阳能充电 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