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通道高灵敏度电容式水位检测专用IC 性价比超高的,使用...

楼主(2017-01-12):
4通道高灵敏度电容式水位检测专用IC 性价比超高的,使用方便,电路简单。

手册下载:

总体描述

         SCW8916是一颗4通道高灵敏度电容式水位检测专用IC,可隔空2mm准确检测到水和其它液体的位置变化。此IC具有工业级规格,拥有4KV EFT和6KV 接触ESD能力,也可顺利通过3V CS测试,是电子式液位检测方案的首选。非常适合应用于饮水机、净饮机、咖啡机、水壶、洗碗机、制冰机等水相关家用电器和电子产品。
2 主要功能和优势2.1功能:
1. 工作电压:    3.0V~5.5V
2. 工作温度:    -40 ~ 85℃
3. 封装:          SOP16
4. 水位检测通道:1~4通道
5. 水位检测输出通讯协议:电平一对一输出模式和UART输出模式
6. 灵敏度调节:8级调节(开发时改变电阻设定)
7. 测试模式:在线整机有水、无水状态调试
2.2优势:
1. 发明专利,业界独创;
2. 隔空隔水检测,不会污染水质;
3. 电子式、方便小型化;
4. 无机械损耗,经久耐用;
5. 成本低,多路检测更容易;
6. 强抗干扰能力,4KV EFT、6KV ESD、3V动态CS;
3 管脚定义3.1 管脚配置
3.2 管脚定义
管脚编号
管脚名称
管脚类型
功能说明
VDD
电源
电源
C
参考电容
参考电容
Vss
接地
接地
OUT4
输出
通道4电平信号输出,1有水,0无水
OUT3/RXD
输出/OUT3
输入/RXD
通道3电平信号输出,1有水,0无水
UART输出模式下的RXD
OUT2/TXD
输出/OUT2
输出/TXD
通道2电平信号输出,1有水,0无水
UART输出模式下的TXD
OUT1
输出
通道1电平信号输出,1有水,0无水
TEST
先输入后输出
测试模式
用于整机有水/无水状态校准及自检
SENS
输入
灵敏度选择
8级电阻可选,连接100K电阻至VDD
OUTS
输入
通道输出通讯方式选择:
1,一对一电平输出;
0,UART输出,每100ms刷新一次
TOPT
输入
测试方式选择:
1,校准上下水位;
0,仅校准下水位;
CH1
输入
检水通道1
CH2
输入
检水通道2,不用时接地
CH3
输入
检水通道3,不用时接地
CH4
输入
检水通道4,不用时接地
Reserve
保留
悬空接PCB

这个芯片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功能强大,不需要编程。就检测个高低电平就行了,灵敏度通过调节外接电阻就行了。真是太方便了。为了节约IO检测,可以用UART串口模式。

网友:
谢谢推荐。虽然用不上,还是一个好产品。赛元单片机。

网友:
原理类似于电容触摸按键,对环境温湿度有要求吗?

网友:
好东西啊以后可能会用到

网友A:
水箱可以是金属壳体吗
水箱壁厚有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箱可以是金属壳体吗
水箱壁厚有要求吗

你好,说明书与上面介绍有讲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说明书与上面介绍有讲到的。

没看到哪里有说明

网友:
挺不错的,先留着。

网友:
怎么买样片啊?

网友B:
隔着1mm~5mm塑料品必,能检测到有水(液体)和无水(液体)的区别么???如果能做到,就可以当“电容式传感器”用了  工业上常用的 电容式传感器 基本都在100¥意思

网友:
哪里有成品?

网友:
有样品提供吗?

网友C:
看完整个说明书也没有提到金属容器能不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隔着1mm~5mm塑料品必,能检测到有水(液体)和无水(液体)的区别么???如果能做到,就可以当“电容式传 ...

你好,可以隔空2MM的,灵敏度通过外部电阻可以调整的,使用方便,不用编程。非常简单实用方便的。你可以测试下吧。听说XX商城上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箱可以是金属壳体吗
水箱壁厚有要求吗

可以是金属的水箱,有一定的厚度要求。可以隔空2MM。你可以用样品试试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可以隔空2MM的,灵敏度通过外部电阻可以调整的,使用方便,不用编程。非常简单实用方便的。你可以 ...

  暂无库存,,,成“”新常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可以隔空2MM的,灵敏度通过外部电阻可以调整的,使用方便,不用编程。非常简单实用方便的。你可以 ...

呵呵 你就是那个代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你就是那个代售吧.

可以讨论下技术问题, 连接地址: http://club.szlcsc.com/article/details_1850_1.html
那个连接上有更详细的说明与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暂无库存,,,成“”新常态“”了,,,

听朋友说了,他们原厂很快就送货了。大约 要个 三五天吧,下周肯定有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隔着1mm~5mm塑料品必,能检测到有水(液体)和无水(液体)的区别么???如果能做到,就可以当“电容式传 ...

你好,你说的太对了,这是专利技术,独一无二的,的确是电容式的,国外的价格至少要30元以上的,这个听说才3元多点,是超值极了。性价比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完整个说明书也没有提到金属容器能不能使用。

你好,非金属都可以的,金属也可以的。你试试就明白了。使用很简单方便。

楼主:
我想有空做个小PCB板,帮助大家测试方便些。
或者是谁有空给做个,与大家一块分享。这样就方便多了。
也可以写上使用心得与大家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有空做个小PCB板,帮助大家测试方便些。
或者是谁有空给做个,与大家一块分享。这样就方便多了。
也可 ...

我买过成品的电容式的. 里面就是用的stm8s的触摸做的.一个引脚连着一个铜片..  我在想你这个芯片是不是内部封装了一个stm8s103哈哈

网友:
3元多点,芯片还是工业级规格,不错

网友D:
楼主,用这个能过EMC的相关测试吗?

网友:
塞远的芯片 还是不错的,尤其是新出的这个隔空触摸的芯片。第一代芯片,我们以前大批量用过。

网友:
不知道水位精读可以达到多少?

网友E:
精读?这是定型,不是定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精读?这是定型,不是定量

你好, IO口输出的是定性的,有水 或者是 无水,IO的高低电平指 四个位置是否有水还是无水。
Uart串口输出,也是定性的,在设置灵敏度的情况,要么有,要么无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这个能过EMC的相关测试吗?

这个要向原厂要。上面说的标准是通过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要向原厂要。上面说的标准是通过的。

能测出具体水位大少或是水量多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测出具体水位大少或是水量多少吗?

你好,一共有4个通道,能个通道只能知道这个位置上有水或者是没有水。

所以相当于一个大楼有4个楼层,只能知道一楼、二楼 、三楼、四楼,任意一个楼层有水与无水是否。

楼主:
XX商城已经有货了。大家可以看看。

网友:
这兄弟投资的东西不少啊

网友F:
能测油位吗?柴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测油位吗?柴油

可以的,灵敏度可调的,通过外部电阻去调就行了。非常简单的。

网友G:
可以用来检测汽油和柴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用来检测汽油和柴油吗?

没问题的,可以的,非接触式检测,这样更安全的。没有电的直接相连,安全!!上面的说明书中提到的,可以检测其他液体的。

网友:
年后买一些测试一下。这个东西用途非常广泛,前景很看好。

网友:
如果能支持芯片级连,然后通过232访问一个主片去查询,这样就更灵活了。

网友:
隔着烧杯检测烧杯里的开水行不?

网友:
收藏,刚好最近要用。。。

网友:
mark一下,说不定以后可以自己做液位计了!!

网友:
这个不不错哦谢谢

网友:
有木有单通道的,需要一个单通道,小封装的

网友:
楼主确认铁或者铜类似的2mm厚度容器可以稳定可靠的感应到内部水位?有点不可思议!

网友:
有特色的IC。谢谢分享!

网友:
有什么用处?

网友H:
楼主大忽悠,刚电话联系赛元,无法探测金属容器内部的水位。

网友(2017-06-25):
引用 网友H:
楼主大忽悠,刚电话联系赛元,无法探测金属容器内部的水位。

这个是正常的,通过电容的变化率来检测,金属容器肯定不行。

网友:
刚好有项目需要检测水位,研究一下。

网友(2022-06-18):
水位检测!Mark!

网友:
马克!有时间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