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数据采集的项目,请教主控使用哪种操作系统比较好?

楼主(2017-01-12):
有个数据采集的项目,STM32F107为主控,外设有GPRS、GPS、ADC、CAN、RS232、RS485、SPI存储等,现在考虑上个小系统,在ucos、Freertos和RT-Thread之间徘徊,请教做过类似产品的小伙伴,哪种系统更适合这个项目呢?

spi存储这一块要求每间隔30秒存储一次数据,一次存储300个字节左右,存储10天的,存满10天后再存的话,要能够覆盖之前存储的。SPI存储这块有没有好的文件系统,朋友们也给推荐下。

网友:
你最熟悉的最好。

网友:
这么多通信接口

网友A:
ucos不是免费的,做正式产品得考虑到

网友B:
我只能告诉你我在用 RT-Thre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ucos不是免费的,做正式产品得考虑到

好的,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能告诉你我在用 RT-Thread。

请问你也是做的类似的东西吗?它比Freertos优势在哪?

网友C:
用你最熟悉的 而且是以前用过在项目上的 否则会像我一样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你最熟悉的 而且是以前用过在项目上的 否则会像我一样惨

怎么惨了?           说出来让大家开心一下             开个玩笑,别介意

网友:
ucos 最好不要,收费的

网友:
第一选择freertos

网友:
非得要上系统,zl的东西很复杂吗?不就是采集-存储-上传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也是做的类似的东西吗?它比Freertos优势在哪?

跟你不是一个行业的。
一句话概括:优势在于 rt-thread 的逼格高一些,例如设备框架。
你可以去翻看下以往的帖子,有详细点的讨论。

网友D:
这点东西我都是裸奔的。。。。而且我们的采集器通道都可任意配置。。。。。

网友:
上linux吧,什么ucos,rt thread,这改那改的,比裸奔还麻烦,到底是用操作系统还是操作系统搞你?

网友:
用keil 自带的RTX或者是CUBE自带的FREE RTOS

网友:
除非你玩转系统. 那就系统吧~~
你这个系统裸奔就行.107都有点高大上了~~~

网友:
看你的应用具体需求。 在我看来,这种简单采集加通信的项目,不需考虑太多的扩展性的话,不上系统更能发挥优势。 F0系列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点东西我都是裸奔的。。。。而且我们的采集器通道都可任意配置。。。。。 ...

愿闻其详

网友:
像你这样的程序,如果里面有耗时很大的任务,比如spi存储,如果手工分拆是很麻烦的,确实可以用一个rtos减轻任务分拆的麻烦

网友E:
freertos,感觉稳定的,我用在光功率计上,跑了几个月,依然健在; 网络应用不要107,至少搞个407.

网友:
我做是裸奔的~这点东西基本可以不用上系统吧~如果真要上系统,推荐Freertos

楼主:
spi存储这一块要求每间隔30秒存储一次数据,一次存储300个字节左右,存储10天的,存满10天后再存的话,要能够覆盖之前存储的。SPI存储这块有没有好的文件系统,朋友们也给推荐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freertos,感觉稳定的,我用在光功率计上,跑了几个月,依然健在; 网络应用不要107,至少搞个407 ...

楼主列出来的这些 RTOS,内核都是稳定的,你换其他 RTOS,也是依然健在。
稳定性不是差异点,
差异点在这个帖子里面有一些讨论:Freertos和RT-Tthread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spi存储这一块要求每间隔30秒存储一次数据,一次存储300个字节左右,存储10天的,存满10天后再存的话,要能 ...

SPI FLASH上系统的话,不少人都用FatFS吧。
我也用过FatFS,挺容易用,也没出问题,但是我的产品量很少,没有什么说服力。

至于系统,用freertos吧,移植很简单的,用起来也非常简单,我当初用也是为了让有些任务看起来有条理舒服一些。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主列出来的这些 RTOS,内核都是稳定的,你换其他 RTOS,也是依然健在。
稳定性不是差异点,
差异点在这 ...

呵呵,那就不一定了,号称无敌稳定的vxworks,也修改过很多次bug, 何况这些低端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 FLASH上系统的话,不少人都用FatFS吧。
我也用过FatFS,挺容易用,也没出问题,但是我的产品量很少, ...

好的,谢谢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那就不一定了,号称无敌稳定的vxworks,也修改过很多次bug, 何况这些低端货 ...

VxWorks 的体量大于 这些低端货啊。
体量越小,越容易测试,这些 RTOS,都已经面世多年,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那就不一定了,号称无敌稳定的vxworks,也修改过很多次bug, 何况这些低端货 ...

内核的稳定性应该是可信的。
如果你换其他 RTOS,因此踩了雷,如果确定是内核的问题,那么你就太幸运了。
多数不稳定,其实不是内核的问题,而是第三方应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spi存储这一块要求每间隔30秒存储一次数据,一次存储300个字节左右,存储10天的,存满10天后再存的话,要能 ...

最近在移植uffs

网友:
keil自带的rtx

网友:
自己作存储结构好了,我也有类似的项目,接口比楼主的多一点,不过大部分是串口,历史记录还需要具备查询功能,还要多种上位机通讯手段。

网友F:
另问,什么样的项目才能上系统?我一直裸奔,总感觉对系统把控不好。

网友F:
楼主可以看一下,spiffs这个开源项目,不过对我不太合适,我需要查询功能,和覆盖旧数据的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以看一下,spiffs这个开源项目,不过对我不太合适,我需要查询功能,和覆盖旧数据的能力。 ...

嗯,我也需要查询功能,历史数据补发,旧数据覆盖等。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另问,什么样的项目才能上系统?我一直裸奔,总感觉对系统把控不好。

我窃以为:上不上系统,现在的制约点主要不是硬件,而是软件。
换句话说,只要你能把控得住,那就上吧。
举个栗子:我们这边现在的主推产品的配置,cortex-m4f,120MHZ,1MB FLASH,256KB SRAM。

你可以逐步去接触一下,做些试验,尝试去做做看,才会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