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测试辐射超标求助

楼主(2017-01-12):
最近在搞一台前人做过的设备,EMC一堆不过,磕磕盼盼的各种排故障,各种暗房里做实验,现在还剩下一项辐射超标,辐射超标点约100~250MHZ。
这台设备有一个功率输出端子,最大50W,输出端子外有一根约2.5M的导线,目前测得这根线上辐射很大,换了屏蔽线后辐射减小,但还是比较危险,所以就需要从输出电路上想想办法了。
输出电路是一个高频变压器,信号输出频率约400多KHZ ,信号幅值约70V。高频变压器的两只输出脚直接接这根2.5M的导线,下附高频变压器两只脚上输出信号的波形:

用示波器量了高频变压器的输出信号,又用示波器夹了一根常常的导线做天线,能够感应到空间辐射,我也是够够的了,大家看看这辐射有多猛吧,请大家提提建议,有什么办法能把这个400多K的信号保留,但是将其寄生的更高频率的波形滤除掉。

楼主:
帮助我的朋友以后EMC一定一帆风顺

网友:
做电子的门槛真是越来越低

网友:
低通滤波器

网友A:
我今天测试全部通过了,你传个辐射发射的图吧,光这样没法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测试全部通过了,你传个辐射发射的图吧,光这样没法分析

好,明天上班了发'给点儿建议

网友:
先查看接地,EMC不过最起码6层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测试全部通过了,你传个辐射发射的图吧,光这样没法分析

图上知识200M~1G频段的超标点,频谱仪发现200M以下的低频里面辐射也比较高。
在这之前有发现200~400M频段也比较高,但是原因已经发现了,改了对方的电路后这个频段的辐射已经没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图上知识200M~1G频段的超标点,频谱仪发现200M以下的低频里面辐射也比较高。
在这之前有发现200~400M频段 ...

350MHZ的那条尖脉冲可以不用管他,这只是个偶然现象,在其它的测试中已经没有这个尖峰了

网友B:
高频变压器磁芯接地试试  ,这样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频变压器磁芯接地试试  ,这样会好很多

好,我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我试试,谢谢

试过了,确实有效果,但不是非常明显,辐射大概降低了有10分之一左右。这也是一个解决途径,多谢哈

网友C:
试试超标区域有没有高频信号?该信号是不是反射异常?在该信号上并一个100欧电阻然后串一个PF级电容到低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超标区域有没有高频信号?该信号是不是反射异常?在该信号上并一个100欧电阻然后串一个PF级电容到低试 ...

并电阻、串电容?你确信不是下面这个电路,我现在处理的这个端口是功率输出型的,输出的波形也是交流信号,所以后端加东西有可能会让输出波形或功率发生变化,所以我也还在考虑

网友D:
楼主可以尝试在变器压的初级烧组外面加一层屏蔽绕组,然后接到初级绕组的正极上面。
如果不方便加屏蔽绕组,可以直接在变压器的最外面用铜皮包一圈,注意要包满绕线部分,然后将铜皮接到初级绕组的正极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尝试在变器压的初级烧组外面加一层屏蔽绕组,然后接到初级绕组的正极上面。
如果不方便加屏蔽绕组 ...

是把铜皮接在初级绕组的正极上面?确定不是接到系统地上?好,回办公室了我试下,多谢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把铜皮接在初级绕组的正极上面?确定不是接到系统地上?好,回办公室了我试下,多谢哈! ...

反正我们是接在初级的正极上过的, 因为变压器的屏蔽绕组一般都是接在初级的正极上。

理论上,接到地上可能会效果更好,但我们没试,你可以试试。

另外,接到地上,装置一定要有良好的接地。不然有可能适得其反。